ADC0804和电压跟随器的疑问?

楼主(2010-03-19):
ADC0804和电压跟随器的疑问?
我想用ADC0804转2.5-4V的电压,由于电压范围才为1.5V,我想将VREF/2引脚接0.75V参考电压,我想问一下这个0.75V电压可以直接用电位器分压得到的电压吗?还是用电位器得到0.75V电压后,还得经过电压跟随器才能接到VREF/2引脚上;如果用电压跟随器的话,我用LM358来做,我不知道给LM358加正负5V电压能稳定0.75V电压吗?这个电压跟随器电路的电阻和电容应该用多大的啊?这里这个电压跟随器到底什么作用啊?是稳定的作用吗?
电容
电阻
电位器
我不知道

网友A:
通常VREF/2引脚上只要一个电位,它要求的电流很小,理论上是可以直接用电阻分压得到参考值
不过,这个取决于你的分压前的电压稳定,虽然我们板子上都用稳压电源,但是,并不能保证稳定
所以,直接电阻从电源上分压作为参考电位的情况是比较少的
通常都用稳压管,如果没有相应的电位的话,有可调的,
好像是什么431来着,电路也很简单就能得到你想要的电位了,而且稳定性可以保障

网友B:
手册上不是有典型电路吗?所谓参考电压就是很精确的电压,所以不能随意搞一个电压。

网友C:
建议使用电压跟随器以增加驱动和带载能力,并增强稳定性。使用电阻分压可能会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