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A供电方案求助

楼主:
现在想做个PDA,想用一个锂电池供电3.7V或者4.2V的

现在面临降压供电给ARM (3.3V/1.3V),外设3.8V/5V等电压。

对了,是否要做个锂电池充电监控呢,因为锂电池的电压到了一定额度就要受控制了。

网友A:
锂电充电管理用TI的bq24085,有6.5和10.5两种输入过压保护,你不要再用DCDC降压了,具有750mA快速充电功能。
欠压检测可以用2440的AD做,也可以用XC61FC3412来做
3.3/1.3主要是给ARM和其它芯片,可以用EUP3409,1.5M开关频率,两路800mA DCDC,而且便宜,零售价3.2RMB
如果做休眠低功耗,你还要加一个LDO另外提供一路1.3V给ARM的VDDalive
5V升压可以用AAT1102,1.6M工作频率,1.2A峰值电流,便宜
3.8V可以再用一路DCDC降下了,用EUP3406,1.5M开关频率,600mA电流,1.6RMB
你也可以试试理光的电源芯片,可以和上面的直接互换。好像价格更低一点

网友B:
用一个PMU吧,例如linear的LTC3455,这样锂电的充电电路,多路的DC/DC,多路的LDO,甚至电压检测的复位电路都集成了,这样的PMU就是为这类PDA用途设计的,集成度高,电源效率也很高,很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电充电管理用TI的bq24085,有6.5和10.5两种输入过压保护,你不要再用DCDC降压了,具有750mA快速充电功能。
欠压检测可以用2440的AD做,也可以用XC61FC3412来做
3.3/1.3主要是给ARM和其它芯片,可以用EUP3409,1.5M开关频率,两路800mA DCDC,而且便宜,零售价3.2RMB
如果做休眠低功耗,你还要加一个LDO另外提供一路1.3V给ARM的VDDalive
5V升压可以用AAT1102,1.6M工作频率,1.2A峰值电流,便宜
3.8V可以再用一路DCDC降下了,用EUP3406,1.5M开关频率,600mA电流,1.6RMB
你也可以试试理光的电源芯片,可以和上面的直接互换。好像价格更低一点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PMU吧,例如linear的LTC3455,这样锂电的充电电路,多路的DC/DC,多路的LDO,甚至电压检测的复位电路都集成了,这样的PMU就是为这类PDA用途设计的,集成度高,电源效率也很高,很好用的。

多谢,学习了。

网友C:
用PWU比较好,集成度高,占地方小,而且价格便宜。像linear和maxim等好多家有,小厂的会更便宜。
集合锂电池充电,led指示,充电电流控制等。buck DC-DC 可以提供降压3.3/1.3,有boost DC-DC可以用于LCD 背光,还有一些LDO可以用作module部分供电,比如RTC/USB/GPIO等。

当然如果不用考虑省电,Buck降压都可以改用LDO的,便宜,外围不用加电感而且noise小。不过最好不要有5V的升压,因为带多个boost的PWU就比较少了。而且boost转换效率不高。

至于电池电压侦测,还用CPU的AD来做比较好。电源芯片上集成AD就比较贵,而且不好控制。

网友:
如果不计成本
PMIC的话LTC3556比较合适,它有两路400mA step down DCDC,还有一路1A的 buck/boost可以输出5V给你,另外有两路常开的低电流LDO。自动充电,切换电池和外部电源输入。
LTC3455不太合适,没有buck/boost DCDC适合不需要5V的场合。
这个方案成本就高了起码是我上面说的方案的两倍,反正你的不在乎成本,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PMU就是为这类PDA用途设计的,集成度高,电源效率也很高,很好用的。

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PWU比较好,集成度高,占地方小,而且价格便宜。像linear和maxim等好多家有,小厂的会更便宜。
集合锂电池充电,led指示,充电电流控制等。buck DC-DC 可以提供降压3.3/1.3,有boost DC-DC可以用于LCD 背光,还有一些LDO可以用作module部分供电,比如RTC/USB/GPIO等。

当然如果不用考虑省电,Buck降压都可以改用LDO的,便宜,外围不用加电感而且noise小。不过最好不要有5V的升压,因为带多个boost的PWU就比较少了。而且boost转换效率不高。

至于电池电压侦测,还用CPU的AD来做比较好。电源芯片上集成AD就比较贵,而且不好控制。

多谢,PDA要考虑省电的。

我会慢慢看,多谢各位了

网友:
如果考虑省电的话,还是用个PMU,linear的不错。
我们做的PND也是用的linear的PMU

网友D:
业内最典型和经典的设计方案为:
LP397X+ BQ2403X
LP3972为国半的专用的PMU,其与PXA27X或者PX3XX都有成熟完整的参考设计;
BQ24030/2为TI的专用充电管理IC,其具备DPPM,是业内最主流的充电管理IC,
建议采用。 我这边有具体的原理图和设计资料(处理器为PXA3XX)。
有问题,欢迎咨询。QQ:94648103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业内最典型和经典的设计方案为:
LP397X+ BQ2403X
LP3972为国半的专用的PMU,其与PXA27X或者PX3XX都有成熟完整的参考设计;
BQ24030/2为TI的专用充电管理IC,其具备DPPM,是业内最主流的充电管理IC,
建议采用。 我这边有具体的原理图和设计资料(处理器为PXA3XX)。
有问题,欢迎咨询。QQ:94648103

好的,加你。嘿嘿

网友:
NS的LP397的完整设计资料如下(还包括其与PXA3XX的原理图):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774964

如果还有问题,欢迎联系。

网友D:
PDA、手机等消费电子的专用充电管理芯片,支持DPPM,BQ24030还支持USB和AC2个通道的充电。非常容易实现采用PC等设备的USB口 对设备进行USB充电等业内主流设计。其对应资料如下: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775067

网友:
引用 网友D:
PDA、手机等消费电子的专用充电管理芯片,支持DPPM,BQ24030还支持USB和AC2个通道的充电。非常容易实现采用PC等设备的USB口 对设备进行USB充电等业内主流设计。其对应资料如下: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775067

3Q!

网友:
MARK一下,将来也许也会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
我今天想了一下,发现魅族的设计应该不错,我想拿来山寨一下。
嘿嘿,他的电源管理芯片是Infineon PMB6812,好马上去看看他的参数。

网友:
魅族的手机电池是1200ma h
这个可以参考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