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软件被盗

楼主:
软件之前是注册型,后来使用加密狗。导致软件被盗版,盗版软件使用的是各类品牌狗(盗版软件都有狗)。
软件是被复制狗还是被破解?
如果是被破解,该如果操作才能控制那些狗?(更改软件加密段,程序升级,可以吗?)
拜托大家了!!谢谢!!!

网友:
被破解的多一些,

很多品牌的狗,都很容易被打掉的,

然后盗版软件可以自己加一个外壳狗就ok了,

防止盗版,只能不停升级,加新功能,

或者自己订制硬件,软件+硬件,会安全很多,

网络时时效验也可以,作一个跟银行系统类似的证书,证书和算法放在硬件钥匙里,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被破解的多一些,

很多品牌的狗,都很容易被打掉的,

然后盗版软件可以自己加一个外壳狗就ok了,

防止盗版,只能不停升级,加新功能,

或者自己订制硬件,软件+硬件,会安全很多,

网络时时效验也可以,作一个跟银行系统类似的证书,证书和算法放在硬件钥匙里,就ok了

继续请教下,现在盗版软件已经用了狗,我直接更改软件加密段,可以吗?用户上网升级后,就算有狗是否也不能用了?谢谢!!

网友:
通过软件升级、正版服务,提升软件的品质。
加强渠道管理。
多研究加密狗,好好使用加密狗,在软件生命周期之内保证不被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