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的问题,有关变量和寄存器的关系

楼主:
大意是在C中调用汇编中的函数

汇编代码
        IMPORT        Main
        EXPORT  add
        area init,code,readonly
        entry
        code32
START
        b Main
add
        add r0,r0,r1
        mov pc,lr
        end

C代码
extern unsigned int add(unsigned int x,unsigned int y);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n1 = 100;
        unsigned int n2 = 200;
        unsigned int sum=0;
        sum=add(n1,n2);
}
我的问题是,在C中调用ADD函数sum=add(n1,n2);他的形参n1 n2 是怎么跟r0 r1搭上关系的,还是说,这句话就类似一个跳转语句,跳到ADD标签处执行?

网友:
我的理解是硬件和编译器这么规定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楼主 guixian310 的帖子:
大意是在C中调用汇编中的函数

汇编代码
IMPORT Main
EXPORT  add
area init,code,readonly
entry
code32
START
b Main
add
add r0,r0,r1
mov pc,lr
end

C代码
extern unsigned int add(unsigned int x,unsigned int y);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n1 = 100;
unsigned int n2 = 200;
unsigned int sum=0;
sum=add(n1,n2);
}
我的问题是,在C中调用ADD函数sum=add(n1,n2);他…

这是行业默认的做法,C函数参数的的前四个参数用R0~R3来传递,如果超过四个参数就用栈传递,所以有些书籍说明C语言函数最好不要多于四个参数,因为使用栈传递会降低效率。

网友:
gooogleman是个好孩子。。。以后多请教你,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