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ESERVED_BOOT_BLOCKS的问题,eboot大小256K ,为何只占10块?

楼主:
问题是这样的,eboot运行起来之后我使用 F) Low-level format the Smart Media card
这时候可以看到DNW打印如下信息
Enter your selection: f
Reserving Blocks [0x0 - 0x11] ...
...reserve complete.
Low-level format Blocks [0x12 - 0xfff] ...
...erase complete.
Reserving Blocks [0x0 - 0x11] 我不理解为什么只保留了前12块。
在代码中追踪,从功能F看起   ,
...\r\n"), 0, IMAGE_START_BLOCK-1));
                for (i = 0; i < IMAGE_START_SECTOR; i++) {
                    FMD_WriteSector(i, NULL, &si, 1);
                }
                OALMSG(TRUE, (TEXT("...reserve complete.\r\n")));

可以看到是IMAGE_START_BLOCK-1 ,继续往下看
loader.h中
#define RESERVED_BOOT_BLOCKS        (NBOOT_BLOCK_SIZE + TOC_BLOCK_SIZE + EBOOT_BLOCK_SIZE)

// Images start after OEM Reserved Blocks
#define IMAGE_START_BLOCK           RESERVED_BOOT_BLOCKS

RESERVED_BOOT_BLOCKS就是nboot占块+TOC块+eboot占的块
前面两个好说 , 都是1
#define NBOOT_BLOCK                 0
#define NBOOT_BLOCK_SIZE            1
#define NBOOT_SECTOR                BLOCK_TO_SECTOR(NBOOT_BLOCK)

// TOC @ Block 1
#define TOC_BLOCK                   1
#define TOC_BLOCK_SIZE              1
#define TOC_SECTOR                  BLOCK_TO_SECTOR(TOC_BLOCK)

// Eboot @ Block 2
#define EBOOT_BLOCK                 2
#define EBOOT_SECTOR_SIZE           FILE_TO_SECTOR_SIZE(EBOOT_RAM_IMAGE_SIZE)
#define EBOOT_BLOCK_SIZE            SECTOR_TO_BLOCK(EBOOT_SECTOR_SIZE)
#define EBOOT_SECTOR                BLOCK_TO_SECTOR(EBOOT_BLOCK)

eboot占的块是根据eboot大小得来的  EBOOT_RAM_IMAGE_SIZE
这个在上面有定义的   ,一起贴出来
#define EBOOT_RAM_IMAGE_BASE        0x80038000
#define EBOOT_RAM_IMAGE_SIZE        0x00040000

#define EBOOT_STORE_OFFSET          0
#define EBOOT_STORE_ADDRESS         (EBOOT_RAM_IMAGE_BASE + EBOOT_STORE_OFFSET)
#define EBOOT_STORE_MAX_LENGTH      EBOOT_RAM_IMAGE_SIZE

// BinFS work area defined in boot.bib
#define BINFS_RAM_START             (0x80021000 | CACHED_TO_UNCACHED_OFFSET)   // uncached
#define BINFS_RAM_LENGTH            0x5000

//
// Nk Memory reigions defined in config.bib...
//
#define ROM_RAMIMAGE_START          0x80000000
#define ROM_RAMIMAGE_SIZE           0x02000000

#define FILE_CACHE_START            (0x80200000 | CACHED_TO_UNCACHED_OFFSET)        // Start of file cache (temporary store
                                                                                    // for flash images).

// Driver globals pointer (parameter sharing memory used by bootloader and OS).
//
#define pBSPArgs                    ((BSP_ARGS *) IMAGE_SHARE_ARGS_UA_START)

// Platform "BOOTME" root name.
//
#define PLATFORM_STRING         "SMDK2440"

#ifndef SECTOR_SIZE
#define SECTOR_SIZE                        512
#endif

#ifndef PAGES_PER_BLOCK
#define PAGES_PER_BLOCK             32
#endif

#ifndef BADBLOCKMARK
#define BADBLOCKMARK                0x00
#endif

#ifndef SECTOR_TO_BLOCK
#define SECTOR_TO_BLOCK(sector)     ((sector) >> 5 )
#endif
#ifndef BLOCK_TO_SECTOR
#define BLOCK_TO_SECTOR(block)      ((block)  << 5 )
#endif

eboot大小  256K   按他的算   EBOOT_BLOCK_SIZE=256*1024/(32*512)=16 block
那就应该是一共保留18块  ,不知道我哪里算错了  ,   望指教。

网友:
引用楼主 sphink 的帖子:
Reserving Blocks [0x0 - 0x11] 我不理解为什么只保留了前12块。

0x11 = 17
所以从 0x0 - 0x11 总共 18 块 ...

网友:
你...........忽略了0x.....

网友:
汗死.....竟然是这么低级的错误,结贴给分,赶紧沉了。我的个破脑袋哦,昏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