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中断向量表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8-07):
高端中断向量表是什么意思?
问题1:高端中断向量是什么意思?以IRQ中断为例,中断产生后先是跳到0x18处,然后再跳到中断处理函数,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低端中断向量?
问题2:如果是高端中断向量,是不是irq中断发生后,并不是跳到0x18处,而是跳到自己指定的地址?
问题3:高端中断向量如何实现?我的arm是arm9 s3c2410
高端
问题
如何

网友A:
中断向量基地址有高低之分。详情
看ARM官方文档,或者Google

网友B:
是的。有高低之分啊,跳转的目标不一样。

网友:
非向量IRQ中断,中断产生后是跳到程序指定地址

网友C:
ARM处理器大多把中断向量设置在地址0-0x1C,但它也可以在0xFFFF0000-0xFFFF001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