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的USB抓包工具

楼主(2010-06-25):
有什么好的USB抓包工具
最近在弄USB,请问大虾们在Windows和Linux下有什么好的USB抓包工具,最好是免费或破解的,Linux下的我就知道USBView了,Windows我就只找到USBTrace不过是要注册的!
工具
windows
linux
最好

网友A:
Windows下有:bushound
Linux有:usbmon
USBTrace好像是Lecory公司的软件,她需要配合硬件才能用的。

网友:
bushound很好用

网友B:
谢谢楼上的几位,我已经知道有好几种软件了,比如:usblyzer,usbtrace,bushound这三种都在用,但是他们显示的信息怎么不一样呢?

网友C:
不同人写的软件,显示的信息格式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你对USB Spec掌握的好的话,就没问题了。因为显示的内容应该是一样的,都是USB Bus上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