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 6.6下 U盘读写速度问题!

楼主:
 我在6.6下使用PCI-USB 2.0卡挂接的USB EHCI HOST控制器,对U盘进行读写发现读写速度很慢,读写3M大小的文件竟然要1MIN?用的是DOSFS文件系统,平台式POWERPC8245。有谁测试过6.x以后的USB读写速度?

网友:
没用过  也很感兴趣  帮顶

网友:
没具体弄过,

MARK.

网友A:
powerpc的没用过,原先在x86下用过U盘,好像vxworks对EHCI支持的不好!5.5前就没有。我的是uhci 速度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powerpc的没用过,原先在x86下用过U盘,好像vxworks对EHCI支持的不好!5.5前就没有。我的是uhci 速度还行。

什么叫还行?uhci理论速度是11Mbps,你说的还行速度是多少?我现在用EHCI下拷贝一个3M文件进USB2.0 U盘需要4-5s时间!但是这个速度和windows下U盘读写速度差多了,windows下可以到8MBps

网友:
我说的还行差不多就是这个速度!在vxworks5.5.1,vxworks6.6没试过。
我做的项目只是将数据文件拷贝到U盘中,速度要求一般。

网友:
帮顶。。。。现在要在6.6下实现对U盘的读写,平台是DM6446,现在无从下手,高手能不能指点下子。。。。

网友:
你有6.6的DM6446BSP?有的话就简单了!

网友:
6.6的DM6446BSP是有的, 为啥简单呢?

网友:
6.6下 简单配置下让USB host加载,然后加载系统自带的U盘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达人指点下vxWorks5.5下,coldfire芯片的U盘开发,只需向U盘中拷数据

网友:
vxWorks6.6 ti_dm6446evb 不支持USB,usb的控制器不是常见的EHCI,OHCI,UHCI。好像到6.8才支持USB.
这个BSP有个BUG,
在中断控制器里,vxbDavinciIntLvlVecChk(),不知道你的版本修改了没有?
正确的代码是
    if (vector >= DAVINCI_INT_NUM_LEVELS_LOWER)
        {
        DAVINCI_INT_WRITE_4 (pInst, IC_IRQSTS1,  \
            1 << (vector - DAVINCI_INT_NUM_LEVELS_LOWER));

        *pIsrUpper |= 1 << (vector - DAVINCI_INT_NUM_LEVELS_LOWER);
        }
    else
        {
        DAVINCI_INT_WRITE_4 (pInst, IC_IRQSTS0, 1 << vector);
        *pIsr |= 1 << vector;
        }

网友:
我指的是风河的BSP。

网友:
“vxWorks6.6 ti_dm6446evb 不支持USB,usb的控制器不是常见的EHCI,OHCI,UHCI”
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powerpc的没用过,原先在x86下用过U盘,好像vxworks对EHCI支持的不好!5.5前就没有。我的是uhci 速度还行。

兄弟,我在vxworks6.6 for x86 平台下。编写usb接口的扫描仪设备驱动,设备上电后可以正常找到,但是到创建物理层链接那块需要根据端点号,端点地址,以+配置值接口值来创建端点到client的通信管道。在这一块调用usbdPipeCreate失败。。俺检查了传入的参数,if (usbdPipeCreate (usbdHandle,

pScanDev->scanDevId, -----实际值为nodeid=2

pOutEp->endpointAddress, ----端点2BULK OUT类型为3

pScanDev->configuration, -----配置值为1

pScanDev->interface, -------接口值为0

USB_XFRTYPE_BULK,

USB_DIR_OUT,

maxPacketSize, ----最大包64

0,

0,

&(pScanDev->outPipe))

  != OK)

  {

  logMsg ("usbScanPhysDevCreate: Error creating bulk out pipe\n",

        0, 0, 0, 0, 0, 0);

   goto errorExit;

  }

不明白为甚麽会出错??你用的也是vxworks6.6吗?你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
请问SnowfoxMetal
有6.6的DM6446的BSP吗?最近找得很辛苦啊,官网上没资格下载,想做个实验,能不能发给一份啊?
万分感谢。。。我这里有MontaVista的系统,需要的话我也送给你一份这个?呵呵
先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