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Driverwork开发过滤驱动,如何获取下层设备对象的指 ...

楼主(2009-08-17):
使用Driverwork开发过滤驱动,如何获取下层设备对象的指针
在直接用ddk开发过滤驱动时,可以通过设备扩展来获取下层设备对象的指针,使用Driverwork开发有什么好的方法呢?谢谢!
设备
开发
如何

网友A:
你这个是wince的吗?windows下的可以直接用ds,也可以自己用c写,然后写makefile和sources文件。至于设备驱动,你还要看相关的内容,一句话,麻烦。。。。。

网友B:
不知道DriverWork是什么东西。。。
不过应该原理都一样吧,attach到下层的时候,都会返回下曾驱动的指针,保存起来自己用就可以了,ddk的扩展也是自己写的。

网友C:
对,顶楼上的,ddk 的扩展结构说白了,就是提供一块空间,让程序员自己发挥,自己存储自己想要的东西,如果在IoAttachDevice时把返回的下层设备指针存在里面就可以通过扩展结构读取,如果不存储在里面当然不能读了,用其他方法也应该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