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nsigned char和unicode转换的问题

楼主:
我定义了一个uchar[1]数组,其中uchar[0]保存一个汉字unicode编码值的高8位,uchar[1]保存这个汉字unicode编码值的低8位,
请问如何把这两个字节合并出一个完整的汉字unicode编码值?

网友:
        unsigned char temp,buff[4];

        temp = (uchar[0]>>4)+'0';
        if( temp > '9' )
                temp += 7;
        buff[0] = temp;
        temp = (uchar[0]&0x0f)+'0';
        if( temp > '9' )
                temp += 7;
        buff[1] = temp;

同理,另一字节请重复一下。

网友:
设置一个unsigned int类型的变量  将十六进制转化为十进制  之后将值赋给变量就行了..

网友:
uchar[0]<<8|uchar[1]

网友:
引用楼主 huangjinsheng726 的回复:
我定义了一个uchar[1]数组,其中uchar[0]保存一个汉字unicode编码值的高8位,uchar[1]保存这个汉字unicode编码值的低8位,
请问如何把这两个字节合并出一个完整的汉字unicode编码值?

语言基本的位移运算和逻辑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