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有哪些控制方法

楼主(2009-05-13):
电机有哪些控制方法
电机都有哪些控制方法?主要是基于单片机的控制方法。
电机

网友A:
看你什么电机了
直流电机有H桥,然后有弄成PWM,开关控制啥的
步进电机用指令啥的,还有伺服电机
等等,要是那个啥的话,可以买或自己弄一个驱动器
然后,MCU就给个信号啥的就能转了

网友B:
pid吧,简单实用就是最好的,实际上很多时候用的就是pid,想搞复杂点可以结合模糊控制--模糊pid,也可结合神经网络--神经网络pid。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