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了断点,SoftICE跳不出来!

楼主:
设了断点,SoftICE跳不出来! 学着用SoftICE时碰到的问题,设置了断点,程序执行时SoftICE不跳出。
我练习的小程序:
#include
#include

#define PASSWORD_SIZE 100
#define PASSWORD \"myGOODpassword\\n\"

int main ()
{
int count=0;
char buff [PASSWORD_SIZE];

for (;;)
{
printf (\"Enter password:\");
fgets (&buff [0], PASSWORD_SIZE,stdin);
if (strcmp (&buff [0], PASSWORD))
printf (\"Wrong password\\n\");
else break;
if (++count>3) return -1;
}

printf (\"Password OK\\n\");
}

我在SoftICE中这样设了断点:
bpx printf
其实不止这一个,我设了个bpx GetWindowTextA,然后在运行对话框里输入东西,SoftICE跳不出来。

还有,我用src命令可以从c程序转到汇编程序,但是不能转回去。
那位大虾解答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bpx printf执行成功了吗?
GetWindowTextA是没有被调用。

网友:
用F3切换源代码与反汇编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