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遇到一个很郁闷的问题(stc芯片)

楼主:
我做一个AD转化的实验用c写的和用汇编写的结果不一样,,一直想不明白,,郁闷死
下面是程序:void Delay1ms(uint n)
{
    uint i,j;
    for (j=0;j<=n;j++)
        for (i=0;i<=120;i++)
            ;

}
int Display(uchar Numtime)
{
        uchar gewei,shiwei;
        gewei=Numtime%10;
        shiwei=Numtime/10;
        P2=dispcode[gewei];
        weige=1;
        weishi=0;
        Delay1ms(20);
        P2=dispcode[shiwei];
        weishi=1;
        weige=0;
        Delay1ms(20);
        return 1;
}
void ADC_power_on()
{
        ADC_CONTR|=0x80;//再是延时1ms了
        Delay1ms(1);
}
void Set_P1_0_ASF()
{
        P1ASF|=0x01;//再是短延时了
}
void Set_ADC_Channel_0()
{   uchar i;
        ADC_CONTR=0xe1;//在延时20-200us
        for(i=0;i<=64;i++)//延时100us
                ;
}
void GET_AD_RESULT()
{
        ADC_RES=0;
        ADC_CONTR|=0x08;
        _nop_();_nop_();_nop_();_nop_();
        while((ADC_CONTR&0x10)==0);
        ADC_CONTR&=0xe7;//到这里转换结束可以取值了
        Get_result=ADC_RES;
}

网友:
ADC_Power_On:
     PUSH ACC
     ORL ADC_CONTR,#80H
     nop
     nop
     ACALL Delay1S
     POP ACC
     RET
Set_P1_0_ASF:
     PUSH ACC
     MOV A,#01H                    ;用的是P1.0,
     ORL P1ASF,A
     NOP
     nop
     nop
     POP ACC
     RET
Set_ADC_Channel_0:
                  MOV ADC_CONTR,#ADC_Power_0N_Speed_Channel_0
                  acall delay200us
                  Ret

GET_AD_RESULT:
              PUSH ACC
              MOV ADC_RES,#0
              ORL ADC_CONTR,#00001000B
              NOP
              NOP
              NOP
              NOP
WAIT_AD_FINISHE:
                MOV A,#00010000B
                ANL A,ADC_CONTR
                nop
                nop
                nop
                JZ WAIT_AD_FINISHE
                ANL ADC_CONTR,#11100111B
                nop
                nop
                POP ACC
                RET
这里的延时程序我没有写

网友:
自己顶,,这问题难道没有人帮我解决。。。

网友:
下面是程序:void Delay1ms(uint n)
{
uint i,j;
for (j=0;j<=n;j++)
for (i=0;i<=120;i++)
;

}
int Display(uchar Numtime)
{
uchar gewei,shiwei;
gewei=Numtime%10;
shiwei=Numtime/10;
P2=dispcode[gewei];
weige=1;
weishi=0;
Delay1ms(20);
P2=dispcode[shiwei];
weishi=1;
weige=0;
Delay1ms(20);
return 1;
}
void ADC_power_on()
{
ADC_CONTR|=0x80;//再是延时1ms了
Delay1ms(1);
}
void Set_P1_0_ASF()
{
P1ASF|=0x01;//再是短延时了
}
void Set_ADC_Channel_0()
{ uchar i;
ADC_CONTR=0xe1;//在延时20-200us
for(i=0;i<=64;i++)//延时100us
;
}
void GET_AD_RESULT()
{
ADC_RES=0;
ADC_CONTR|=0x08;
_nop_();_nop_();_nop_();_nop_();
while((ADC_CONTR&0x10)==0);
ADC_CONTR&=0xe7;//到这里转换结束可以取值了
Get_result=ADC_RES;
}
从汇编的角度看,你提供的汇编代码是c的直译,唯上面红色标出处没翻。不知你是如何判断两种结果的不同之处。建议将c语言反汇编并和自己的代码作对照。祝顺利~

网友:
另外的建议:在编程的角度,你的汇编不是太整齐规范。对于子程序(非中断)而言,可以尽量减少对ACC的进出堆栈,以增加时效性。作参考。

网友:
这个我明白。我用c写的AD转换失败啊,,用汇编写的是正确的。。
Get_result=ADC_RES;
这个我只是把AD转换的结果拿过来用

网友A:
Get_result在你提供的程序中并没有出现使用。提供完整代码才能进一步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Get_result在你提供的程序中并没有出现使用。提供完整代码才能进一步分析。

我把它放进二段八段数码管里面动态显示

网友:
高手看一下,,谢谢了

网友:
看看.c编译后的汇编...是不是说有些初入..

网友:
这个问题很郁闷啊,,求帮忙

网友:
难道真没有人了。。。。。

网友:
e1改成e0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