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6410的stepldr加载不成功

楼主:
s3c6410的stepldr是否需要nandflash的ecc校验?我的flash是三星的1g08,使用了1bit的ecc校验,通过jtag将stepldr的下载到nandflash后,重启后发现stepldr加载不成功,测试发现Steppingstone加载stepldr时ecc校验出错,经过检查falsh中的数据区和校验区数据都正确,麻烦弄过6410的朋友指点下,谢谢

网友:
自己解决

网友:
stepldr要求是放在0区,这个区不能有坏块,否则就认为flash坏掉了。所以如果有ecc校验错,那就有问题。

网友:
解决没有

网友:
楼主还用jtag来烧写啊?
用SD烧写不是很方便吗?

网友A:
之前没有拿到irom烧录工具,以为和6400一样通过jtag烧录,走了弯路,jtag代码里没有8bit的ecc代码,Steppingstone加载stepldr时要进行8bitecc校验,所以才会出现ecc校验错,只要在有8bitecc的实现代码,完全是可以通过jtag烧录,但是也没必要,sd卡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
通过SD卡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没有拿到irom烧录工具,以为和6400一样通过jtag烧录,走了弯路,jtag代码里没有8bit的ecc代码,Steppingstone加载stepldr时要进行8bitecc校验,所以才会出现ecc校验错,只要在有8bitecc的实现代码,完全是可以通过jtag烧录,但是也没必要,sd卡还是挺方便的。

irom烧录工具?是个什么东西?放在SD卡里面?可以对应烧NAND FLASH?在6400下也可以用来烧NAND FLASH吗?可以的话,能不能发个给我?

网友:
用JTAG烧NAND FLASH太慢了,太痛苦了.真希望有个又好又快的方法.

网友:
引用楼主 xunjingzhpu 的帖子:
s3c6410的stepldr是否需要nandflash的ecc校验?我的flash是三星的1g08,使用了1bit的ecc校验,通过jtag将stepldr的下载到nandflash后,重启后发现stepldr加载不成功,测试发现Steppingstone加载stepldr时ecc校验出错,经过检查falsh中的数据区和校验区数据都正确,麻烦弄过6410的朋友指点下,谢谢

如果把校验去掉会怎么样?可以正常加载嘛?第一次听说STEPLDR还需要ECC校验的。。。三星可以保证前面4k是不会错误的。

网友:
我也想实现通过SD卡来升级,JTAG太慢了.

网友:
IROM烧BLOCK0和EBOOT,然后EBOOT+USB烧NK
没怎么用JTAG烧EBOOT的,这个JTAG很贵吧哈哈
TRACE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