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嵌入式到底学什么?

楼主:
刚买了个2440的开发板,但不知道学什么了。
现在会基本的烧写UCOS2 系统进去。
突然不知道到底学什么。怎么学。

我的目标是以后去做驱动和系统,底层方面的,不想做应用软件。

驱动怎么学?
系统怎么学?
比如说UCOS2系统吧,我这里有源代码,我需要理解它的全部源代码,理解它的内核。和系统的接口函数吗?

新手上路,见笑了

网友:
   我当初就为这个问题找过相关资料,有一篇文章很不错,但是也很长。。。如下
关于如何学习嵌入式开发1【摘自希赛网】
嵌入式系统无疑是当前最热门最有发展前途的IT应用领域之一。嵌入式系统用在一些特定专用设备上,通常这些设备的硬件资源(如处理器、存储器等)非常有限,并且对成本很敏感,有时对实时响应要求很高等。特别是随着消费家电的智能化,嵌入式更显重要。像我们平常常见到的手机、PDA、电子字典、可视电话、VCD/DVD/MP3 Player、数字相机(DC)、数字摄像机(DV)、U-Disk、机顶盒(Set Top Box)、高清电视(HDTV)、游戏机、智能玩具、交换机、路由器、数控设备或仪表、汽车电子、家电控制系统、医疗仪器、航天航空设备等等都是典型的嵌入式系统。
嵌入式系统是软硬结合的东西,搞嵌入式开发的人有两类。
一类是学电子工程、通信工程等偏硬件专业出身的人,他们主要是搞硬件设计,有时要开发一些与硬件关系最密切的最底层软件,如BootLoader、Board Support
Package(像PC的BIOS一样,往下驱动硬件,往上支持操作系统),最初级的硬件驱动程序等。他们的优势是对硬件原理非常清楚,不足是他们更擅长定义各种硬件接口,但对复杂软件系统往往力不从心(例如嵌入式操作系统原理和复杂应用软件等)。
另一类是学软件、计算机专业出身的人,主要从事嵌入式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的开发。如果我们学软件的人对硬件原理和接口有较好的掌握,我们完全也可写BSP和硬件驱动程序。嵌入式硬件设计完后,各种功能就全靠软件来实现了,嵌入式设备的增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嵌入式软件,这占了嵌入式系统的最主要工作(目前有很多公司将硬件设计包给了专门的硬件公司,稍复杂的硬件都交给台湾或国外公司设计,国内的硬件设计力量很弱,很多嵌入式公司自己只负责开发软件,因为公司都知道,嵌入式产品的差异很大程度在软件上,在软件方面是最有“花头“可做的),所以我们搞软件的人完全不用担心我们在嵌入式市场上的用武之地,越是智能设备越是复杂系统,软件越起关键作用,而且这是目前的趋势。
从事嵌入式软件开发的好处是:
目前国内外这方面的人都很稀缺。一方面,是因为这一领域入门门槛较高,不仅要懂较底层软件(例如操作系统级、驱动程序级软件),对软件专业水平要求较高(嵌入式系统对软件设计的时间和空间效率要求较高),而且必须懂得硬件的工作原理,所以非专业IT人员很难切入这一领域;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一领域较新,目前发展太快,很多软硬件技术出现时间不长或正在出现(如ARM处理器、嵌入式操作系统、MPEG技术、无线通信协议等),掌握这些新技术的人当然很找。嵌入式人才稀缺,身价自然就高,越有经验价格就越高。其实嵌入式人才稀少,根本原因可能是大多数人无条件接触,这需要相应的嵌入式开发板和软件,另外需要有经验的人进行指导开发流程。
与企业计算等应用软件不同,嵌入式领域人才的工作强度通常低一些(但收入不低)。搞企业应用软件的IT企业,这个用户的系统搞完了,又得去搞下一个用户的,而且每个用户的需求和完成时间都得按客户要求改变,往往疲于奔命,重复劳动。相比而言,搞嵌入式系统的公司,都有自己的产品计划,按自己的节奏行事。所开发的产品通常是通用的,不会因客户的不同而修改。一个产品型号开发完了,往往有较长一段空闲时间(或只是对软件进行一些小修补),有时间进行充电和休整。另外,从事嵌入式软件的每个人工作范围相对狭窄,所涉及的专业技术范围就是那些(ARM、RTOS、MPEG、802.11等),时间长了这些东西会越搞越有经验,卖卖老本,几句指导也够让那些初入道者琢磨半年的。若搞应用软件,可能下一个客户要换成一个完全不同的软件开发平台,那就苦了。

哪天若想创业,搞自已的产品,那么嵌入式是一个不错的主意,这可不像应用软件那样容易被盗版。土木学院有一个叫启明星的公司开发出一个好象叫“工程e”的掌上PDA(南校区门口有广告),施工技术人员用该PDA可当场进行土木概预算和其它土木计算,据说销路特好。我认识的某大学老师,他开发的饭馆用的点菜PDA(WinCE平台,可无线连网和上网),据他说销路不错,饭馆点点PDA让客户点菜,多显派头档次。我记得00级2+2班当年有一组同学在学Windows程序设计课程时用VC++设计了一个功能很强的点菜系统做为课程项目,当时真想建议他们将这个软件做成PDA,估计会有些销路(上海火车站南广场的Macdonald便使用很漂亮的PDA给用户点食品,像摸像样的)。这些PDA的硬件设计一般都是请其它公司给订做(这叫“贴牌”:OEM),都是通用的硬件,我们只管设计软件就变成自己的产品了。
从事嵌入式软件开发的缺点是:
入门起点较高,所用到的技术往往都有一定难度,若软硬件基础不好,特别是操作系统级软件功底不深,则可能不适于此行。

这方面的企业数量要远少于企业计算类企业。特别是从事嵌入式的小企业数量较多(小企业要搞自己的产品创业),知名大公司较少(搞嵌入式的大公司主要有Intel、Motorola、TI、Philip、Samsung、Sony、Futjtum、Bell-Alcatel、意法半导体、Microtek、研华、华为、中兴通信、上广电等制造类企业)。这些企业的习惯思维方式是到电子、通信等偏硬专业找人。由于我院以前毕业生以企业计算为主,所以我院与这些企业联系相对较少。我院正积极努力,目前已与其中部分公司建立了联系,争取今后能有我院同学到这些企业中实习或就业。
(3)有少数公司经常要硕士以上的人搞嵌入式,主要是基于嵌入式的难度。但大多数公司也并无此要求,只要有经验即可。
我院同学若学习嵌入式,显然应偏重于嵌入式软件,特别是嵌入式操作系统方面,应是我们的强项。对于搞嵌入式软件的人,最重要的技术显然是(实际上很多公司的招聘广告上就是这样写的):
(1)掌握主流嵌入式微处理器的结构与原理
(2) 必须掌握一个嵌入式操作系统
(3)必须熟悉嵌入式软件开发流程并至少做过一个嵌入式软件项目。
嵌入式软件方面最重要的课程包括:
嵌入式微处理器结构与应用:这是一门嵌入式硬件基础课程,我院用这门课取代了传统的“微机原理与接口”课程(目前国内已有少部分高校IT专业这样做了,因为讲x86微机原理与接口很难找到实际用处,只为教学而已)。我们说过,嵌入式是软硬件结合的技术,搞嵌入式软件的人应对ARM处理器工作原理和接口技术有充分了解,包括ARM的汇编指令系统。若不了解处理器原理,怎么能控制硬件工作,怎么能写出节省内存又运行高速的最优代码(嵌入式软件设计特别讲究时空效率),怎么能写出驱动程序(驱动程序都是与硬件打交道的)?很多公司招聘嵌入式软件人员时都要求熟悉ARM处理器,将来若同学到公司中从事嵌入式软件开发,公司都会给你一本该设备的硬件规格说明书
(xxx Specification),您必须能看懂其中的内存分布和端口使用等最基本的说明(就像x86汇编一样),否则怎么设计软件。有些同学觉得嵌入式处理器课程较枯燥,这主要是硬件课程都较抽象的原因,等我们的嵌入式实验室10月份建好后,您做了一些实验后就会觉得看得见摸得着。还有同学对ARM汇编不感兴趣,以为嵌入式开发用C语言就足够了。其实不应仅是将汇编语言当成一个程序设计语言,学汇编主要是为了掌握处理器工作原理的。一个不熟悉汇编语言的人,怎么能在该处理器写出最优的C语言代码。在嵌入式开发的一些关键部分,有时还必须写汇编,如Bootloader等(可能还包括BSP)。特别是在对速度有极高要求的场合(如DSP处理器的高速图像采集和图像解压缩),目前主要还要靠汇编写程序(我看到过很多公司是这样做的)。当您在一个嵌入式公司工作时,在查看描述原理的手册时,可能很多都是用汇编描述的(我就遇到过),这是因为很多硬件设计人员只会写或者喜欢用汇编描述,此时您就必须看懂汇编程序,否则软硬件人员可能就无法交流。很多嵌入式职位招聘时都要求熟悉汇编。

(2) 嵌入式操作系统类课程
除了WinCE的实时性稍差外,大多数嵌入式操作系统的实时性都很强,所以也可称为实时操作系统Real Time Operating System.从事嵌入式的人至少须掌握一个嵌入式操作系统(当然掌握两个更好),这在嵌入式的所有技术中是最为关键的了。目前最重要的RTOS主要包括:
第一类、传统的经典RTOS:最主要的便是Vxworks操作系统,以及其Tornado开发平台。Vxworks因出现稍早,实时性很强(据说可在1ms内响应外部事件请求),并且内核可极微(据说最小可8K),可靠性较高等,所以在北美,Vxworks占据了嵌入式系统的多半疆山。特别是在通信设备等实时性要求较高的系统中,几乎非Vxworks莫属。Vxworks的很多概念和技术都和Linux很类似,主要是C语言开发。像Bell-alcatel、Lucent、华为等通信企业在开发产品时,Vxworks用得很多。但Vxworks因价格很高,所以一些小公司或小产品中往往用不起。目前很多公司都在往嵌入式Linux转(听说华为目前正在这样转)。但无论如何,Vxworks在一段长时间内仍是不可动摇的。与Vxworks类似的稍有名的实时操作系统还有pSOS、QNX、Nucleus等RTOS。
第二类、嵌入式Linux操作系统:Linux的前途除作为服务器操作系统外,最成功的便是在嵌入式领域的应用,原因当然是免费、开源、支持软件多、呼拥者众,这样嵌入式产品成本会低。Linux本身不是一个为嵌入式设计的操作系统,不是微内核的,并且实时性不强。目前应用在嵌入式领域的Linux系统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专为嵌入式设计的已被裁减过的Linux系统,最常用的是uClinux(不带MMU功能),目前占较大应用份额,可在ARM7上跑;另一类是跑在ARM9上的,一般是将Linux 2.4.18内核移植在其上,可使用更多的Linux功能(当然uClinux更可跑在ARM 9上)。很多人预测,嵌入式Linux预计将占嵌入式操作系统的50%以上份额,非常重要。缺点是熟悉Linux的人太少,开发难度稍大。另外,目前我们能发现很多教材和很多大学都以ucOS/II为教学用实时操作系统,这主要是由于ucOS/II较简单,且开源,非常适合入门者学习实时操作系统原理,但由于ucOS/II功能有限,实用用得较少,所以我院不将其作为教学重点,要学习就应学直接实用的,比如 uClinux就很实用。况且熟悉了Linux开发,不仅在嵌入式领域有用,对开发Linux应用软件,对加深操作系统的认识也有帮助,可谓一举多得。据我所知,目前Intel、Philip都在大搞ARM+LINUX的嵌入式开发,Fujitum则是在自己的处理器上大搞Linux开发。目前在嵌入式Linux领域,以下几个方面的人特别难找,一是能将Linux移植到某个新型号的开发版上;二是能写Linux驱动程序的人;三是熟悉Linux内核裁减和优化的人。我院在该嵌入式Linux方面的课程系列是:本科生操作系统必修课,然后是Linux程序设计选修课,最后是嵌入式Linux系统选修课。我院在Linux方面目前已有较强力量,魏老师和张老师熟悉Linux开发,金老师和唐老师熟悉Linux系统管理。
第三类、 Windows
CE嵌入式操作系统:Microsoft也看准了嵌入式的巨大市场,MS永远是最厉害的,WinCE出来只有几年时间,但目前已占据了很大市场份额,特别是在PDA、手机、显示仪表等界面要求较高或者要求快速开发的场合,WinCE目前已很流行(据说有一家卖工控机的公司板子卖得太好,以至来不及为客户裁减WinCE)。WinCE目前主要为4.2版(.NET),开发平台主要为WinCE Platform Builder,有时也用EVC环境开发一些较上层的应用,由于WinCE开发都是大家熟悉的VC++环境,所以我院学过Windows程序设计课程的同学都不会有多大难度,这也是WinCE容易被人们接受的原因,开发环境方便快速,微软的强大技术支持,WinCE开发难度远低于嵌入式Linux。对于急于完成,不想拿嵌入式Linux冒险的开发场合,WinCE是最合适了(找嵌入式Linux的人可没那么好找的),毕竟公司不能像学生学习那样试试看,保证开发成功更重要。根据不同的侧重点,WinCE还有两个特殊版本,一个是MS PocketPC操作系统专用于PDA上(掌上电脑),另一个是MS SmartPhone操作系统用于智能手机上(带PDA功能的手机),两者也都属于WinCE平台。在PDA和手机市场上,除WinCE外,著名的PDA嵌入式操作系统还有Palm OS(因出现很早,很有名)、Symbian等,但在WinCE的强劲冲击下,Palm和Symbian来日还能有多长?我院可能是全国高校中唯一一家开设专门的“Windows CE嵌入式操作系统“课程的学校,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我院本身前面便有Windows程序设计课程,同学学过VC++后再学WinCE,非常方便自然,通过学习WinCE同样也可了解嵌入式软件的一般开发过程,对Linux有惧怕心理的同学也很合适。很显然,嵌入式Linux永远不可能替代WinCE,而且将来谁占份额大还很难讲,毕竟很多人更愿意接受MS的平台,就像各国政府都在大力推LINUX已好长时间,但您能看到几个在PC机上真正使用LINUX的用户?据我观察,目前在嵌入式平台上,LINUX是叫得最响,但还是WinCE实际用得更多.嵌入式LINUX可能更多地是一些有长远产品计划的公司,为降低成本而进行长远考虑;
二是微软亚洲研究院对我院WinCE课程的支持计划,我们也很希望将来我院能有同学通过微软的面试去实习。WinCE和多媒体(如MPEG技术)是微软亚洲工程院目前做得较多的项目领域之一,他们很需要精通WinCE的人。
总结关于嵌入式操作系统类课程,若您觉得自己功底较深且能钻研下去,则可去学嵌入式Linux;若您觉得自己VC++功底较好且想短平快地学嵌入式开发,则我院的WinCE课程是最好的选择。
(3) 嵌入式开发的其它相关软件课程
搞嵌入式若能熟悉嵌入式应用的一些主要领域,这样的人更受企业欢迎。主要的相关领域包括:
A、数字图像压缩技术:这是嵌入式最重要最热门的应用领域之一,主要是应掌握MPEG编解码算法和技术,如DVD、MP3、PDA、高精电视、机顶盒等都涉及MPEG高速解码问题。为此,我院已预订了一位能开设数字图像处理课程的博士。
B、通信协议及编程技术:这包括传统的TCP/IP协议和热门的无线通信协议。首先,大多数嵌入式设备都要连入局域网或Internet,所以首先应掌握TCP/IP协议及其编程,这是需首要掌握的基本技术;其次,无线通信是目前的大趋势,所以掌握无线通信协议及编程也是是很重要的。无结通信协议包括无线局域网通信协议802.11系列,Bluetooth,以及移动通信(如GPRS、GSM、CDMA等)。
C、网络与信息安全技术:如加密技术,数字证书CA等。我院有这方面的选修课。
D、DSP技术:DSP是Digital Signal
Process数字信号处理的意思,DSP处理器通过硬件实现数字信号处理算法,如高速数据采集、压缩、解压缩、通信等。数字信号处理是电子、通信等硬件专业的课程,对于搞软件的人若能了解一下最好。目前DSP人才较缺。如果有信号与系统、数字信号处理等课程基础,对于学习MPEG编解码原理会有很大帮助。
(4)嵌入式开发的相关硬件基础
对于软件工程专业的学生,从事嵌入式软件开发,像数字电路、计算机组成原理、嵌入式微处理器结构等硬件课程是较重要的。另外,汇编语言、C/C++、数据结构和算法、特别是操作系统等软件基础课也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的主要目地是能看懂硬件工作原理,但重点应是在嵌入式软件,特别操作系统级软件,那将是我们的优势。
我们的研究生里有些是学电子、通信类专业过来的,有较好的模拟电路和单片机基础,学嵌入式非常合适。嵌入式本身就是从单片机发展过来的,只是单片机不带OS,而现在很多嵌入式应用越来越复杂,以至不得不引入嵌入式操作系统。另外,为追求更高速的信号处理速度,现在在一些速度要求较高的场合,有不少公司是将一些DSP算法,如MPEG压缩解压缩算法等用硬件来实现,这就涉及到HDL数字电路设计技术及其FPGA/IP核实现技术,这方面的人目前市场上也很缺。
题外话
另外,能写驱动程序的人目前是非常紧缺的(驱动程序也可归于嵌入式范畴),包括桌面Windows中的DDK开发环境和WDM驱动程序。公司每时每刻都要推出新产品,每一个新产品出来了,要能被操作系统所使用,是必须写驱动程序的。写驱动程序就必须掌握操作系统(如Windows或Linux)的内部工作原理,还涉及到少量硬件知识,难度较大,所以这方面的人很难找。想成为高手的同学,也可从驱动程序方面获得突破。我可说一下自己的经历,三年前我曾短暂地在一家公司写过WinCE驱动程序(正是因为知道这方面的人紧缺,所以才要做这方面的事),尽管那以前从未做过驱动程序,应聘那个职位时正是看准了公司是很难招聘到这方面的人,既然都找不到人,驱动还得有人做,这正是可能有机会切入这一领域的大好机会。面试时大讲自己写过多少万行汇编程序,对计算机工作原理如何清楚,简历中又写着我曾阅读完两本关于Windows Driver Model的两本英文原版书,写过几个小型的驱动程序练习程序(其实根本没写过,我们的同学将来千万不要像我这样,早练就些过硬功夫,就不至于沦落到我这等地步,就不用像我那样去“欺骗”公司了,我这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居然一切都PASS(当然最重要的是笔试和面试问题还说得过去),这只能说明这一领域找人的困难程度。公司本就未指望找到搞过驱动的人,找个有相关基础的人就算不错了。做了以后,发现也并不是怎样难的。其实搞驱动程序的工作是很舒服的,搞完一个版本就会空一段时间,只有等公司新的芯片推出或新的OS出现后,才需要再去开发新一版驱动,那时有将近一个月时间空闲着在等WinCE .NET Beta版推出,准备将驱动程序升级到CE .NET上,现在在软件学院工作整日忙,无限怀念那段悠闲时光。
很巧合,最近本人无意中再次体会到了嵌入式的迷人之处。上周我那用了3年的手机终于不能WORK了。此次更新,除要求有手机常见功能外,最好有MP3功能(现在很多英语听力都有MP3文件),最好有英汉词典,最好还能读WORD文档。最后选了个满足以上条件的最便宜的手机DOPOD 515(斩了我2.2K,但想想这也算自己对嵌入式事业的支持,这样便也想开了),算得上最低档的智能手机了。回来一查,手机的about显示,本手机Processor是ARM,其OS是MS Smartphone(即WinCE .NET 4.2),这么巧合,简直可做为学习嵌入式课程的产品案例了(等我们的WinCE课程开得有声有色后,希望能从微软研究院搞些Smartphone来开发开发)。有OS的手机果然了得,金山词霸、WORD、EXCEL、REGEDIT等居然都有smartphone版的,PC上的MP3、DOC等居然在download时都可被自动转换成smartphone格式,真是爽。完全可用Windows CE自己开发一些需要的程序download到自己的手机上。现在市面销售PDA智能手机火爆,MS总是财源滚滚。但我已发现国产的ARM+LINUX手机出现在市面上,价格只1.2K。

网友:
一般开发板都有配套的视频和 说明文档,楼主先对照这些资料,把对应的实验 都做一遍吧。

另外还就是 多结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去一些QQ群,学习的过程中 有任何疑问,就提出来,

多交流,学到的东西更多,进步更快。

网友A:
向我学习就可以,我也是你从0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从0到能写启动代码用了4个月。

网友:
2440还是跑linux吧,跑ucos太浪费了

网友:
我更迷茫

网友:
嵌入式讲究一个钩钩函数曲线

                     ·
·                  ·
  ·               ·
    ·            ·
      ·         ·
        ·      ·
           ·  ·

从上往下走,然后再往上走。

一直在应用,没什么意思

网友:
自己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去学,知道要学什么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向我学习就可以,我也是你从0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从0到能写启动代码用了4个月。

good

网友:
有板了,就可以把它的例子程序拿出来先试验,基本功先掌握再说吧

网友:
建议若写驱动的话,先从简单的小程序练起。

网友:
我也是刚学,感觉还是把基本功搞好吧!最好身边有个高人,否则会有痛苦的,就像我,一个人痛苦啊

网友:
“认为底层驱动比上次应用有难度,更nb的都是刚入门不久的菜鸟”
ps:引用的,不是我说的。

网友:
“认为底层驱动比上次应用有难度,更nb的,都是刚入门不久的菜鸟”
ps:引用的,不是我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认为底层驱动比上次应用有难度,更nb的,都是刚入门不久的菜鸟”
ps:引用的,不是我说的。

我是菜鸟,但是我觉得做应用程序完全是软件的东西,不是嵌入式啊,
调用API函数就可以了,不用理解硬件和驱动

网友:
做驱动和系统的基础也是会编程的,C很基础,数据结构,操作系统,还有一些接口都很重要
做驱动的话,还要对硬件了解,但一般主要做的还是编程,写好代码下载到芯片上去运行
刚入门学嵌入式很艰难的,很多人都是搞两三个月却还是不懂,重要的是要有耐心和恒心

网友:
呵呵,嵌入式非常吃工夫。非常非常考验人的耐心。记得要是不知道要做什么的时候,还是看C语言吧。

网友:
对于楼主的情况,我只能说你的块子买早了。

看来你对C与汇编的理解没有一点基础,同时你对嵌入式操作系统了没有了解。我个人认,如果真想把嵌入式学好的话,还是先搞uC/OS-II,因为,uC/OS-II中小到一个简单的LED驱动都很楼主自己动手去写。这样你可以更加深入了解整个驱动程序的开发过程。同时也可以让你对嵌入式驱动程序产生兴趣。同时这样你可以搞懂一个体系结构的MCU。

不错目前,都是Linux与WCE比较热。但是,操作系统中很多驱动程序是模块化了,只要会调用相关的函数,进行注册,就可以了,不过这些驱动都是比较经典的。这点在产品的开发过程中很重要,但是如果一个只会调用函数而不真正了解是怎么实现或者没有自己动手写过的话,那又与Windows下调用API没有什么区别。所以,不管什么方向,真正的一步一步的从最底层走上来的人,他的代码是一种艺术产品。写出的程序的益率往往是最高的。不了解真正原理的人,他的代码是堆出来的。形像而神不像。嵌入式与其它软件开发不同,其重在神而非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认为底层驱动比上次应用有难度,更nb的,都是刚入门不久的菜鸟”
ps:引用的,不是我说的。

我是菜鸟,但是我觉得做应用程序完全是软件的东西,不是嵌入式啊,
调用API函数就可以了,不用理解硬件和驱动
转过来的:
哈哈,既然兄弟你问到了,我就说说,反正这也是个水贴
我是被迫转型的,由于项目变动不得不做应用层开发。刚开始很痛苦,完全提不起兴趣。我之前有着国内大多数初出茅庐的技术小青年的通病:觉得做底层很牛B,做应用开发门槛低,没前途。于是我迷茫啊,消极怠工啊,继续钻我感兴趣的底层,转型3个月后我觉得不能忍受了,于是准备跳去做solaris的 kernel(虽然当时sun已经风雨飘渺了)。后来和几个资深的长辈聊了几次,又没去(主要当时大家都不看好solaris,觉得sun一倒它迟早要被干掉)。
后来我接手两个项目,都是做中间件,我白天coding一个项目,晚上coding另一个。这个时候我态度已经端正了,准备老老实实的做应用开发。这个过程中,我才发现原来应用开发的难度远远超出我之前幼稚的想象。由于之前我没有相关经验,很多问题我根本就不知道业界通用的解决方法是什么。之所以说“业界通用”,是因为在面对一个未知的问题时,我会首先去看已有的、成功的开源项目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是怎么处理的,而不是自己想当然写出难看的Code。于是我花费了很多开源项目的Code,其间读的很痛苦,因为很多库我都不熟悉,比如glib。做底层的经验给我带来的一个坏毛病是:喜欢钻牛角尖。比如当初我在用glib的event loop的时候,搞不清楚它怎么实现的,于是花很多时间去看glib的code,这耽误了我不少功夫。另一麻烦就是应用开发的很多工具不会用,例如 autoconf/automake/libtool这一套,也花了不少时间学习。总之是个非常艰难的转型,远不是当初想象的底层转做应用就是牛刀杀鸡一样,难多了。
现在转型已经两年了,自己有一些经验。

1. Kernel is not difficult, it's just different
这话不是我说的,忘了是哪位大牛说的了。这里借用这句话,kernel泛指底层开发。说实话,要一辈子吃底层饭,绝对比一辈子吃应用开发的饭简单多了。原因在于底层开发是个收敛系统,应用开发是个发散系统。底层受限于硬件,虽然有不断的新feature,但相比应用层技术的革新,那真是慢太多了。在底层开发,时间越久经验越多,可谓一艺通,百艺精,你在一个子系统的经验很容易扩展到其它子系统。应用开发就不一样了,很多需要专业知识,例如你multi- media搞的再精,也扩展不到语意网搞搜索。此外说底层开发收敛,是说在一个code base的基础上,你要的东西都可以找到。例如你在内核中看到一个函数,就可以在内核中找到实现。而应用开发发散,当你看到一个没见过的函数时,很可能就意味着你要学习一个新的库了。

2.国内大多数搞底层的人,涉及不到架构设计,只是修修补补
这个是现状。当然你的patch被kernel接收,那是很牛的,每年能贡献10几个patch,如果在国内是独立开发者的话那肯定是很有名的人了。但即使这样的牛人,我认为他也无法但当起应用开发中architecture的角色。为什么?他缺乏大型项目的经验。搞底层的code量很小,如果是发 patch,上千行那是非常不得了了,基本上是在改写子系统。通常也就几行、百行左右的规模(当然,虽然code量少,但却是涉及的内容广)。但这和应用开发中的架构设计完全不一样。应用开发没有个几万行(对于小项目)、10万行以上编程经验,拿到一个项目,要做架构设计,基本不可能。考虑的东西太多了,这是应用开发的业务复杂决定的。一开始没设计好,随着代码量的增多,后来改就太麻烦,太难了。特别是做中间件,一开始可能你API文档都release出去了,在实现过程中发现不对,要改,这对使用你库的用户来说简直是不可能接受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做项目前要大量调查已有的开源项目如何解决问题的原因。因为我之前的code量少,没有这种设计经验,所以我不得不大量阅读好的项目的代码,从中学习。

3.应用开发涉及太多的专业知识
例如前面举例的multi-media、语意网。很多时候你要花大量时间学习业务,这和底层学习硬件原理类似。不相同的是应用开发的业务很多没相通性,也就是说你无法重用你之前的经验。而硬件的相通性非常大的。

4.应用开发需要更多的技能
做底层把C搞精,再加个汇编,基本就行天下了。应用层就不说了,不是一门语言能解决所有问题的,不然我也不学C++了。

以上几点是我转型中感到底层转应用的难处。下面说几点好处:

1. 自下而上的学习,比自上而下的学习简单多了
抛开业务,仅从technical的角度讲,底层转应用,可能开始要学习的东西很纷杂,但能很快明白它们内在的机理。因为你有操作系统的知识,你知道系统是怎么运行、程序是怎么跑的,所以你知道哪些事情在现有的计算机体系下可以做,哪些不能;哪些事情是编译器的工作、哪些是操作系统的工作,不会问出“假设我有一个打开却忘了关闭的文件描述符,编译器能不能检测到这条语句,在后面加条语句关掉”之类的问题。如果一开始就做应用开发,又没有刨根问底的精神的话,很容易停留在问题的表面,而忽略了技术背后的实质。

2. 你能写出更好的程序
这也是源于你的操作系统知识,在涉及到效率、性能的问题上时,你知道该如何写出好的程序。

3. 对于应用和内核交互的程序,你会得心应手一些
这是很明显的。

说一个应用开发烦人的地方:当你把架构设计好,业务熟悉后,很多工作就是体力coding,久了烦躁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经验。从这次转型,我觉得从对技术的认识上成熟了,不会轻视任何一项技术,也不会觉得任何一项技术是高不可攀的。例如我有个朋友,eeworld的web专家,对我说PHP没什么难的,很容学,门槛低,言下之意没什么意思。但我觉得问题本身不在于这个语言的门槛如何,而在于你有长期的 web经验,加上你熟悉这个语言,于是你可以用它快速的解决问题,你的价值在于你知道很多业务在这个背景下业界如何解决,不在于市面上学习这门语言的人有多少。又比如我以前觉得搞算法的很牛B,高不可攀,但我现在认为只是我们从事的工作不同而已,只要不是搞数学研究的,大部分做算法的还是把现成的、经典的算法加以运用而已,这和懂很多硬件知识没有本质区别。

最后要说的是往应用走比往底层走,路宽些,说俗点就是容易发财些
此外对于很多搞应用的朋友,浮躁的缺点要避免,多把自己的项目搞深入点,不要做的多,懂的少。每做一个项目应该得到得收获是,你知道了业界对于这种项目通用的方案是什么,并且知道细节。当你做的项目多了后,你的经验累积那不得了,可以当consultant了

最后举个我老大的例子,当年我还啥都不懂时他带我出道的。我老大现在移民美国,在硅谷发展,走之前是世界最大存储公司的principal engineer。他底层搞得很深,简历里写“A lot of knowledge in system architecture, such as x86/ia64 architecture, MMU, cache, PCI, power management, ACPI, BIOS, RAS, SMP, IOMMU, NIC and VGA etc..”,上次听在美国的朋友说他感叹说自己的知识面太窄了。由此可以见底层的知识面和应用的知识面纯粹是两个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