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点阵模块乱点

楼主:
   前几天问了点阵的这个问题:
   问题还没得到解决,刚才终于发现了一个模拟,数据接收我改为定时器中断:

  void time0() interrupt 1   //外中断0入口服务程序
{
    TH0=0xFF;  // 20ms
    TL0=0xaf;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循环动态显示。在while(1)里面。
   由于定时中断与数据接收的外部中断频率较为吻合,果然又出现了乱点(并且乱的程度与上电时间成正比)。
   现在已经彻底排除了硬件问题的可能。
   还望大家讨论讨论,中断函数究竟对ram区有什么影响。

网友:
对堆栈会有所影响,毕竟要压栈,保护现场。但是,对于静态存储区,估计没什么影响吧。

网友:
这里涉及几个方面的知识:
1. 全局变量和静态数据放在静态存储区,生命周期为从申请到程序退出。因此局部变量若定义为static,则存储在静态存储区,否则存储在函数的栈内,生命周期为本函数内。(如果中断,那么这个变量生命周期就结束了?)
2. 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的作用域,全局变量为从申请到整个程序结束,局部变量为从申请到本{}范围内。
3. 局部变量对全局变量的屏蔽。若在本函数内定义的变量与全局变量同名,则将全局变量屏蔽,使用时为内部定义的局部变量。
4. 定义为static类型的局部变量,再次进入该函数,可以使用保留的结果。

网友:
 这种问题把全局变量都改为 static  局部变量是解决办法么?

网友:
  问题解决了,终于解决了,但是只是一个memset(buff, 0,10)的问题,怎么都不会想到这里啊。

网友A:
恭喜呀,有时候把=写成==也会出莫名其妙的问题!
我们还是要仔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呀,有时候把=写成==也会出莫名其妙的问题!
我们还是要仔细呀!

真的是莫名其妙的错误,看上去让你感觉还像高深的错误,一直困扰了很久。小心再小心,查bug真的很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