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帮忙呀!十万火急!

楼主:
汽车智能防盗器研究
这个设计很难,我有很着急,想请各位大哥帮帮忙:
实现功能:震动感应器、断油断电、刹车关门、双蹦灯、报警喇叭、门锁控制、LED指示灯。
一定帮忙呀!

网友:
提得很广泛;

楼主应该调研下,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真不一两句能说完的。

建议楼主先给出自己已确定的地方,有问题大家再帮你看下。

网友:
汽车智能防盗器 说彻底点,就是一个 传感器 + MCU(智能判断+控制) +被控的车辆执行模块
首先你要选取合适的传感器组合,从而使你的MCU/CPU能够很可靠的判断出,现在汽车是否存在被盗,
如果MCU/CPU从你的传感器组合体,得到信息后逻辑分析,断定汽车被盗,那么MCU/CPU就应该控制车辆执行模块(断油断电、刹车关门、双蹦灯、报警喇叭、门锁控制、LED指示灯),实现报警与自我保护。

网友:
买个成品拆开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大家好,我因为分不够所以只能在回复里面发一下求助了啊,是给STC系列单片机写的,主要是最终读的数据不对,不知道程序哪里出了错误谢谢
#include
#include
#define        RELOAD_COUNT        0xfd         //19200bps
void main ()
{  P1M1=0;
   P1M0=0XFF;
   //IT0=1;                                                //INT0下降沿触发
  //SCON        =        0X50;
// BRT        =        RELOAD_COUNT;

AUXR        =        0X11;
AUXR1        =        0X00;
// while(1)
{
  TMOD=0x21;
  EA=1;
  EX0=1;
  EX1=0;
         TH1=0xe9;
     TL1=0xe9;
     TR1=1;
              TH0=0;
           TR0=0;
        { P1=0x02;
     while(TF1!=1);
     TF1=0;
       TR1=0;
           TL0=0;

          // TMOD=0x01;
            TR0=1;
       P1=~P1;
       }
           }
   }

void INT0_ (void)  interrupt 0
{
  //EA=0;                 //TR0=0;

   unsigned int p=0;
   unsigned int q=0;
   unsigned int z=0;
   unsigned int i=0;
   char buff[10],a;
     EA=0;
         p=TH0,q=TL0;
  // p=TH1,q=0X0;
   z=(p/16)*16*16*16+(p%16)*16*16+(q/16)*16+q%16;
   while(z>0)
   {a=z%10+0x30;
     buff=a;
         i++;
         z=z/10;
    }
        PCON=0x00; //SMOD=0;
        SCON=0x40; //工作方式1 波特率9600 不允许接收
        BRT=RELOAD_COUNT;
   while(i>0)
        {
        SBUF=buff[i-1];
        while(TI==0);
        TI=0;
        i--;
        }
        SBUF='\n';
        while(TI==0);
        TI=0;
        EA=1;
}

网友:
引用楼主 limingmuguang 的回复:
汽车智能防盗器研究
这个设计很难,我有很着急,想请各位大哥帮帮忙:
实现功能:震动感应器、断油断电、刹车关门、双蹦灯、报警喇叭、门锁控制、LED指示灯。
一定帮忙呀!

你这是要做产品呢还是做实验,只是在试验箱上跑通就可以了???
如果是做产品,这工作量挺大的,如果只是做实验,在试验箱上模拟,相对来说 就比较容易点
选择处理器 然后找个震动传感器 蜂鸣器和LED指示状态

网友:
采用手机的网络系统实现
可以查阅一些关于AT指令方面的执行

网友:
我上传了很多GSM/GPRS 模块资料,楼主可以去看看。

网友:
是呀,楼主这个问题不明确。

如果是做实验,那就用单片机,再用几个A/D,D/A的模拟一下,

如果是做产品,那可得好好规划一下了

网友:
谢谢各位大哥大姐的帮助,我想做的是实验课程设计,我还只是个学生,对于更难更高深的,就只有等学的再多点后在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