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WINCE向总线读写失败,寻求支持。

楼主:
#define nGCS4                        0x20000000
...............
...............
#define WRITE_BUS(io_addr, val)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o_addr)=val)
...............
...............
void W83977_init()
   ...............
   ...............
   static  void w839977_etr_fuc_mod_enter(unsigned int efio)
   {
        RETAILMSG(DEBUG,(TEXT("w839977_etr_fuc_mod_enter\n")));//这里要打印
        WRITE_BUS(efio, 0x87);
        RETAILMSG(DEBUG,(TEXT("w839977_etr_fuc_mod_enter_in\n")));//到这里就不打印了,程序就死在WRITE_BUS了
         WRITE_BUS(efio, 0x87);
        RETAILMSG(DEBUG,(TEXT("w839977_etr_fuc_mod_enter_out\n")));
   }
   ...............
   ...............

BWSCON寄存器把BANK4的NWAIT是禁止了的,另外总线宽度设置的是32位
void W83977_init()这个函数是在OEMinit()中调用的
请问各位大侠我上面对总线写数据方式是否合法,如果错了谢谢指点下(我自己的诊错是,进入OEMinit函数前WINCE已经开启了MMU所以不能直接对总线地址进行访问,不知我这样理解是否有误)
有关于CE访问总线的链接的大侠谢谢给个,我找了很久没找到,系统卡死在这里很郁闷。。。

网友A:
虚拟地址,以及堆内存等是否分配好了?

网友:
开启了MMU就应该试用虚拟地址访问SDRAM或其他设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虚拟地址,以及堆内存等是否分配好了?

问个很弱智的问题,我也想到要分配这些,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分配,以前弄驱动都是给IO分配虚拟地址,但是这个总线地址我不知道怎么分配,

网友:
一样的,你看看串口驱动就知道了。

网友:
哦,谢谢,那我回去研究研究。

网友:
1. 使用 OALPAtoVA 来将 Physical Address 转换为 Uncached Virtual Address.

2. 在 OEMAddressTable 中将 CS4 的空间定义出来.

Paul, Chao @ Techw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