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的串口问题

楼主(2009-04-22):
s3c2440的串口问题
我有一块S3C2440的板子,装好后通电三组串口好像短路一样,相互之间的阻值只有几十欧,用串口0连PC开机就不断输出乱码或者00 00....,本来调试串口是UART1的,即使启动时的调试信息也是通过UART1输出的。很奇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信息

网友A:
我也不知道,我回去看看我的板子。

网友B:
串口0有没有配置成UART模式,检查一下GPHCON寄存器

网友C:
短路了,发出去的被自己收回来了

网友D:
已解决,硬件工程师搞了一下好像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