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机选择

楼主:
要用单片机去控制2个电机运动,比如把物体从A搬运到B。
1. 打算用RS232通信
2. 单片机能输入数字,并且能显示
3. 还要设计几个控制电机按钮

请推荐比较成熟单片机。 谢谢!

网友A:
mega!hetolk!51都可以!

网友B:
请问 51还分做上位机和下位机吗? 我想选择一个上位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ga!hetolk!51都可以!

ATmega16内部具有PWM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 51还分做上位机和下位机吗? 我想选择一个上位机

单片机不分上下位机吧,多机通信的话应该是叫主机和从机,按楼主意思所说的上位机应该是用VC之类在电脑编写的控制界面,进而控制单片机(下位机)执行电机控制。

网友:
51就够了,在能达到功能的条件下,成本也很重要,尽量压下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 51还分做上位机和下位机吗? 我想选择一个上位机
一般都是用PC机做上位机的,单片机通过串口和PC机连接,在PC机上写个VC的串口调试工具,也不是很难

网友:
谢谢大家,不需要操作系统,更不用VC和界面之类东东。 最多控制面板上设计几个按钮就可以啦。以前都是做嵌入式Linux开发的。第一次接触单片机,有些地方比较模糊。 比如按下控制台启动按钮,通过串口把001发给下位机,下位机再根据此命令解释成相应时序信号直接控制相应设备。 下位机是另一个人完成的,我想知道他需提供给我哪些接口或者信息之内的东东。

网友:
根据你的功能,和他一起指定通信的协议就都明确了。

网友:
51是最便宜的了,对于你的项目来说

网友:
STC就可以,51兼容的,现在他们推的是11系列。

网友C:
一般做工业控制的 最主要是抗干扰吧
稳定 最重要了 不然出了什么事故 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所以 一般别用台湾的单片机
最好用老美的
ATmega 或者PIC 都可以
工业控制产品 一般 不是量取胜 所以 单片机 价格相对 不是特别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做工业控制的 最主要是抗干扰吧
稳定 最重要了 不然出了什么事故 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所以 一般别用台湾的单片机
最好用老美的
ATmega 或者PIC 都可以
工业控制产品 一般 不是量取胜 所以 单片机 价格相对 不是特别重要的

台湾的单片机可靠性低?没这回事吧。而且可靠性不只是单片机的事,主要还是设计思想。

网友:
推荐AVR单片机 有PWM IO管脚多 速度够 有串口
适合你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 51还分做上位机和下位机吗? 我想选择一个上位机

不要乱用名词,上位机,下位机有特定的含义,不是你想的那样

网友:
明白搂住的意思:
1。一个系统,两个项目,每人一个。
2。自己的项目输入参数,来自另一位同事的项目输出。
3。想了解两个之间如何传递握手之类的信息。
建议如下:
1。你可能需要定义通信协议如下
   1.1指令定义:例如指令类数据格式,开头是0x01,通用数据类的数据格式,开头是0x02等。
   1.2指令数据结构:例如,第一字节是指令类型,如1.1所述。第二字节是本次通信字节数。
                          第三字节是指令码;等等
   1.3指令码定义:A电机正转指令码0x11;A电机反转指令码0x12;B电机正转指令码0x21;。。。
   1.4运转时间:指令码后面的2字节表示运转时间(单位小时等)等
   1.5......
   1.N末字节是前面所有字节的BCC校验码
2。按键输入模块,一般单片机的IO资源丰富,不用专用的键盘模块就可以实现。
   当然如果单片机有AD端口,则实现起来更容易一些。
3。显示模块,工业控制一般选择LED,如果显示内容复杂,选择LCM是不错的选择。
   可以到www.alibaba.com.cn上搜索相关厂商资料,索取样品。一般会提供驱动demo代码。
4。232模块,max的芯片可以选择,另外台湾有类似的芯片,工业级应用,最好选择原厂MAX的芯片。
   另外,一般的单片机都集成232UART串口,代码实现起来比较方便。当然,通信线缆的选择很重要,否则
   噪声对信号会有严重影响。注意一点,如果通信距离比较长,建议增加信号中继电路模块。 还有通信速率
   的问题,稳定起见,速率不要太高。匹配电阻可能需要自己测试确认参数,厂商推荐的未必最优。

网友:
牛,偑服羡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