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i2c应答信号的简单问题

楼主:
功能:发确认信号
------------------------------------------------------------*/
void Ack()
{
SDA = 0;
nod2();
SCL = 1;
nod2();
SCL = 0;
nod2();
SDA = 1; //这里有疑问
nod2();
}
/*-------------------------------------------------------------
功能:发无确认信号
------------------------------------------------------------*/
void NoAck()
{
SDA = 1;
nod2();
SCL = 1;
nod2();
SCL = 0;
nod2();
SDA = 0;//这里有疑问
nod2();

这两个子程序对不对?注释中标明有疑问的那两句对吗?为什么要对SDA做这样的处理?????

网友A:
第一个子程序是发一个开始和结束信号
第二个子程序就随便发的吧,只要不是开始 结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子程序是发一个开始和结束信号
第二个子程序就随便发的吧,只要不是开始 结束

什么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子程序是发一个开始和结束信号
第二个子程序就随便发的吧,只要不是开始 结束

什么东西啊

不好意思,看错了

网友C:
我认为ACK中SDA置1是为数据START做准备,START的条件是SCL为1时,SDA从1到0.
而NOACK中的SDA置0是为数据STOP做准备,STOP的条件是SCL为1时,SDA从0到1.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ACK中SDA置1是为数据START做准备,START的条件是SCL为1时,SDA从1到0.
而NOACK中的SDA置0是为数据STOP做准备,STOP的条件是SCL为1时,SDA从0到1.

第二点有道理,但是第一点没道理啊,START是在ACK之前就完成了啊。

网友C:
我想了想,觉得应该是这样,这是一个模拟I2C的程序,一般I2C模块即为MASTER在第九个SCL下降沿判断SDA是否为低,也就是判断ACK信号,而这个信号是SLAVE设备给出的,判断完后SDA要被MASTER拉高即SDA为1.实际I2C 波形不知道你看过没有,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了想,觉得应该是这样,这是一个模拟I2C的程序,一般I2C模块即为MASTER在第九个SCL下降沿判断SDA是否为低,也就是判断ACK信号,而这个信号是SLAVE设备给出的,判断完后SDA要被MASTER拉高即SDA为1.实际I2C 波形不知道你看过没有,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了。

那第二个程序为什么要拉低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想了想,觉得应该是这样,这是一个模拟I2C的程序,一般I2C模块即为MASTER在第九个SCL下降沿判断SDA是否为低,也就是判断ACK信号,而这个信号是SLAVE设备给出的,判断完后SDA要被MASTER拉高即SDA为1.实际I2C 波形不知道你看过没有,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了。

那第二个程序为什么要拉低呢?

NOACK中的SDA置0是为数据STOP做准备,STOP的条件是SCL为1时,SDA从0到1.

网友:
    数据传输必须带响应。相关的响应时钟脉冲由主机产生。在响应的时钟脉冲期间,发送器释放SDA线(高)。
    在响应的时钟脉冲期间,接收器必须将SDA线拉低,使它在这个时钟脉冲的高电平期间保持稳定的低电平(见图7)。当然必须考虑建立和保持时间(在第15章详细说明)。
    通常,被寻址的接收器在接收到的每个字节后,除了用CBUS地址开头的报文,必须产生一个响应。(见10.1.3 节)
    当从机不能响应从机地址时(例如它正在执行一些实时函数不能接收或发送),从机必须使数据线保持高电平。主机然后产生一个停止条件,终止传输或者产生重复起始条件,开始新的传输。
    如果从机接收器响应了从机地址,但是在传输了一段时间后不能接收更多数据字节,主机必须再一次终止传输。这个情况用从机在第一个字节后没有产生响应来表示。从机使数据线保持高电平,主机产生一个停止或重复起始条件。
    如果传输中有主机接收器,它必须通过在从机不产生时钟的最后一个字节不产生一个响应,向从机发送器通知数据结束。从机发送器必须释放数据线,允许主机产生一个停止或重复起始条件。

----------------摘自《I2C规范》-----------------

网友:
我正在做24C256的应用,遇到了一点小问题,按字节存取没问题,在连续读时,读完一个字节后就无数据了,好像是单片机必出的确认信号不对,可又不知这个应答信号是怎样的?有谁能给我一个时序图或者一个解决方法,三天了,还是通不过,太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