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COS 3个任务切换的问题!

楼主:
 我创建了3个任务:

任务一()               //优先级为4
{
    while(1)
    {
    输出1控制灯1,然后输出状态取反;
    系统延时(500毫秒);

任务二()             //优先级为5
{
while(1)
    {
    输出2控制灯2,然后输出状态取反;
    系统延时(1秒);

任务三()                //优先级为6
{
while(1)
    {
    输出3控制灯3,然后输出状态取反;
    系统延时(2秒);

请问:我的三个灯只有LED1,LED2闪烁,LED3不闪,是不是优先级的问题,也就是怎么也轮不到LED3,如何才能在不改变优先级的基础上让三个灯都闪啊!

网友:
延时要调用 UC/OS-II的延时函数,就没有优先级的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任务3优先级的问题

是不是控制LED3的引脚没有初始化好?
另外,idle任务的优先级是多少?
系统定义里允许创建几个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