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取CPU ID?

楼主:
如何读取CPU ID?也就是我希望在应用中判断到当前的CPU是什么类型的,比如是三星的2440、2450或6410等

网友:
如果要做,改怎么读取呀???

网友:
这些CPU都没有ID的,也就是说不是CPU都有ID的,例如MX系列的CPU是有ID的

想要读ID,请先详细看看CPU的spec

网友:
看cpu的spec,确认有ID,并知道该寄存器的地址。
如果普通模式直接可访问的,就直接用“应用访问物理地址”的方式去读取(地址空间映射)。
如果要用协处理器的,就得写段汇编,再从应用程序里调用了。这种少见。

网友:
x86下的方法:

class CCPUInfo
{
    public:
        int GetTypeName(char *type);
        int GetName(char *name);
        int GetFamily();
        bool withMMX();
        bool hasFPU();
        int GetSpeed();
        CCPUInfo();
        virtual ~CCPUInfo();

    private:
        bool FPU;
        char * Name;
        bool MMX;
        int iFamily;
};
//-----------------------------------------------------------------
//////////////////////////////////////////////////////////////////////
// Construction/Destruction
//////////////////////////////////////////////////////////////////////

CCPUInfo::CCPUInfo()
{
    char OEMString[13];
    int iEAXValue,iEBXValue,iECXValue,iEDXValue;

        //获取CPU的品牌:
    _asm
        {
        mov eax,0
        cpuid
        mov DWORD PTR OEMString,ebx
        mov DWORD PTR OEMString+4,edx
        mov DWORD PTR OEMString+8,ecx
        mov BYTE PTR OEMString+12,0
        }
        Name=new char[15];
        strcpy(Name,OEMString);

        //更多CPU信息:
    _asm
        {
        mov eax,1
        cpuid
        mov iEAXValue,eax
        mov iEBXValue,ebx
        mov iECXValue,ecx
        mov iEDXValue,edx
        }
        MMX=bool(iEDXValue & 0x800000);
        iFamily=(0xf00 & iEAXValue)>>8;
        FPU=bool(iEDXValue & 0x1);

}

CCPUInfo::~CCPUInfo()
{
    delete []Name;
}

int CCPUInfo::GetSpeed()
{
    int PriorityClass, Priority;
    HANDLE hThread,hProcess;

    hThread=GetCurrentThread();
    hProcess=GetCurrentProcess();

    PriorityClass = GetPriorityClass(hProcess);
    Priority = GetThreadPriority(hThread);

    SetPriorityClass(hProcess, REALTIME_PRIORITY_CLASS);
    SetThreadPriority(hThread,THREAD_PRIORITY_TIME_CRITICAL);

    long lEAXValue,lEDXValue;

    SleepEx(50,false);

        _asm
        {
             xor eax,eax
             rdtsc
         mov lEAXValue,eax
         mov lEDXValue,edx
    }

    if(SleepEx(500,false)==0)
        {
            _asm
                {
                xor eax,eax
                    rdtsc
            sub eax,lEAXValue
            sbb edx,lEDXValue
            mov lEAXValue, eax
            mov lEDXValue, edx
                }
    }

    SetThreadPriority(hThread, Priority);
    SetPriorityClass(hProcess, PriorityClass);
        return lEAXValue/(1000.0*500);
}

bool CCPUInfo::withMMX()
{
    return MMX;
}

int CCPUInfo::GetFamily()
{
    return iFamily;
}

int CCPUInfo::GetName(char *name)
{
    if(name==NULL) return -1;
        strcpy(name,Name);
        return 0;
}

int CCPUInfo::GetTypeName(char *type)
{
//EAX的8到11位表明是几86:
//                  3 - 386
//                  4 - i486
//                  5 - Pentium
//                  6 - Pentium Pro Pentium II
//                  2 - Dual Processors
    if(type==NULL) return -1;
        switch(iFamily)
        {
        case 2: strcpy(type,"Dual Processors");break;
        case 3: strcpy(type,"386");break;
    case 4: strcpy(type,"486");break;
        case 5: strcpy(type,"Pentium");break;
        case 6: strcpy(type,"P2,celeron,Pentium Pro");break;
        default: strcpy(type,"Unknown Type");
    }
        return 0;
}

bool CCPUInfo::hasFPU()
{
    return FPU;
}

网友:
cpu的类型是在PB定制的时候有一个环境变量的,这个变量代表你的芯片类型。你应该test这个环境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