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ce下透明绘制 PNG图片文件

楼主(2009-09-10):
win ce下透明绘制 PNG图片文件
我有一个PNG图像文件  ,需要显示到窗口上
在win xp下有 CImage类可以处理PNG图像,以及CDC的TransparentBlt函数处理透明绘制
但是,在WIN CE下,相关函数都不存在,怎么办?
透明
win

网友A: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579978
IImage组件是在wince5.0新加入的,它可以调用公共接口来显示多种图片格式(jpg,png,gif,bmp),并且还可以扩展用以支持更多图片.
你可以参照

网友B:
可以去考虑CxImage类,网上有CE下的代码

网友C:
我在用CxImage 这个库很大,用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出现一些问题,不知道是否健全
比如
CxImage img;
我调用这句:
//img.Load(_T("美女.png")); 第二个参数为默认参数
运行时说堆栈溢出,调试到CxImage里面去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下面这句调用能正常运行:
BOOL ret3=img.Load(_T("美女.png"),CXIMAGE_FORMAT_PNG); //填上第二个参数

网友D:
参照IImage ,MSDN说的很清楚。
但是要注意声明顺序。

网友E:
TransparentBlt,wince支持的,我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