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请教一个有关VxWorks基本的问题

楼主(2009-12-27):
请教一个有关VxWorks基本的问题
比如我有个寄存器地址,我如何对他进行操作啊,使用什么指令进行读写啊???
本人新手,呵呵
如何
寄存器

网友A:
直接赋值即可,*0x8000=0xAA;
IO地址可以用sysInByte,sysOutByte函数来完成

网友B:
知道寄存器的地址,直接赋值即可。
当然,大多数的做法是定义一个和该寄存器位宽相同的指针,操作该寄存器的时候就当成普通的指针来操作其内容。

网友C:
如果有tornado,可以用d 地址打印;m 地址改写

网友:
还是先画板子吧

网友D:
同意3楼的观点,应该在头文件中用宏定义定义地址。基地址要定义好,然后可以设置偏移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