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有用过X5043这个芯片的吗,调试出问题

楼主:
很简单的电路就是把X5043的4个SPI口连到ARM的SPI(用的是STM32),X5043是3.3V供电,复位阈值2.7V

上电后,什么都不做,x5043的Reset脚一直是低,这就已经不太对了吧?

SI已经有波形了,但SO就是没有变化,怀疑芯片坏了,但也换过2次了,

有没有用过,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啊?

IO配置如下:

  //Configure SPI1 pins:MIS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PI1 pins: SCK and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SPI配置如下: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SPI_EEPROM_CS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SPI_CPOL_High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SPI_CPHA_2Edge   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SPI_NSS_Hard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网友:
楼主自己的QQ 279247342,希望热心eeworlder赐教啊

网友:
速度不要太快!

网友:
是不是供电电压不够它的门限电压?

网友:
速度我降的够低了,SCK一个周期肯定超过100uS了,难道是3.3V供电的问题?原理上3.3V是可以的啊。

网友:
你的片选信号有么?

网友:
CS有的,和SCK对比过的

网友:
X5045/X5043有2.7V和4.5V两个版本,4.5V的器件在3.3V电源的时候复位输出肯定一直为0

网友:
自己去买了新的换上OK了,不知道采购是怎么买的,自己应该早点去买的

结贴了,谢大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