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10串口COM2,3都不通?

楼主:
友坚的UT-6410的开发板,GPIO通过驱动初始化后都已经写寄存器配置成串口模式了,但COM2,3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都没有信号,更不用说接受了,我用自发自收23脚相连,也没信号,请大侠帮忙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
先用示波器看看硬件有没有信号吧

网友:
对调试要一步一步的来,逐个排除的方法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set BSP_NOSERIAL=
set BSP_NOUART0=1
set BSP_NOUART1=
set BSP_NOUART2=
set BSP_NOUART3=
set BSP_NOIRDA2=1
set BSP_NOIRDA3=1
在SMDK6410.bat里,重新编译nk就好

网友:
楼上的说得对,注册表和bat文件检查下

网友:
看看注册表里面是不是都屏蔽了?

网友:
是否已经打开串口了?

网友:
你试试从WINCE向PC端发送,如果PC端能接收,说明是注册表配置的问题,中断没打开。反之如果不能向PC端发送,就是寄存器配置有问题了。

网友:
使用自动获取com口,不能够获取到com口编号的话就是在SMDK6410.bat里没有设置使能,官方默认是没有使能的串口的

网友:
bootloader应该有UBoot或者RedBoot什么的吧。自己手工写寄存器试试看。UART的初使化很简单的说。

网友:
不知楼主用的是友坚的哪款开发板?
先看看硬件上的SW开关是否设置正确,具体请参考使用手册。
再者去看下SMDK6410.bat中关于串口设置是否打开?若没有 打开重新编译下即可。
实在不行 可以联系技术支持。

网友:
仔细看下手册    在不行就找技术支持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