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6.0->ce5.0应用程序问题

楼主:
WINCE6.0的cetsc.exe可以在WINCE5.0平台上使用么?
如果可以,需要哪些条件支持?

网友:
WinCE5.0上不是也有么?为什么要做这个转换?

网友:
能不能用,LZ自己去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A:
看样子LZ可能是试过了,不行!

但是还抱着一线希望来问需要什么条件就可以运行.

如1L,为什么不用CE5自带的东东?

网友B:
cetsc.exe是干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LZ可能是试过了,不行!

但是还抱着一线希望来问需要什么条件就可以运行.

如1L,为什么不用CE5自带的东东?

91program,我确实是试过了
在wince5.0下跑wince6.0的程序是会错误

至于为什么要用ce6.0的程序,是因为我听人家说ce6.0的某些程序执行效率高
所以想替换掉CE5.0的相同程序.....

一般情况下,微软的平台应该是兼容的吧,
怎么ce6.0部分程序在ce5.0跑不过,
很奇怪~~

现在知道不行,也想知道原因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cetsc.exe是干啥的?

远程桌面用的

网友C:
The Windows Embedded CE Terminal Services Client (CETSC), Cetsc.exe, is software that enables a Windows Embedded CE device to connect to a server that has Terminal Server enabled and access Windows-based applications on that server. (MSDN)

网友:
引用 网友C:
The Windows Embedded CE Terminal Services Client (CETSC), Cetsc.exe, is software that enables a Windows Embedded CE device to connect to a server that has Terminal Server enabled and access Windows-based applications on that server. (MSDN)

好习惯,看帮助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