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的麻烦

楼主(2009-03-08):
鼠标的麻烦
前两天开机鼠标乱飞,乱点.后来把鼠标全部拔掉,故障依旧.
电脑工作在高压环境附近.
先谢下各位高人
鼠标
电脑

网友A(2009-09-10):
先用正常鼠标插上,启动电脑,如果不正常,USB模块异常,更换。
微软的USB驱动程序出错的概率比较小。可以尝试删除卸载USB驱动,网上下载新的驱动安装看看。如果不行,看来usb模块异常,或者PC厂商没有作很好的E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