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SST89E516RD无法在线仿真!

楼主:
RT 芯片是:SST89E516RD 开发板是从网上买的 软件是KEIL 3 监控程序也已烧进去了 USB线试过,不行 串口线也试过,不行 COM口换了几个,不行 波特率换了几个,不行 开发板驱动重装了,不行 换同学电脑试了,不行 按网上搜集到的资料把设置改了好几次,还是不行 问题到底出在哪? 哪位大侠能给说一下? 两天了,我都无奈了! 谢谢大虾了!

网友:
51上很久没有仿真的飘过。。。

网友:
楼上的飘了这么久
知道问题在哪么?

网友:
用模拟吧~~~~~~~

需要调试的程序段用模拟弄.

完整的程序直接烧片子试了.

网友:
我也是在网上和你买的相同型号的单片机,程序也不能下载。。。。
也着急哦

网友:
SST有专门的ISP下载工具(可以直接在线下载仿真程序,根本不用keil编译的),直接去SST官网下个SoftICE吧,看看SoftICE下载仿真固件教程很容易就搞定啦!(注意芯片一定要是好的,如果连ID都读不出的基本上是坏的,叫商家换吧)

网友:
用Keil仿真应该很容易呀,你现在的具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有这种仿真芯片的操作资料,发给楼主的邮箱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sst官网网址多少?
我怎么找都不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