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1 (EP1C12) 输出接OC门怎么设置

楼主(2010-05-10):
Cyclone 1 (EP1C12) 输出接OC门怎么设置
如题,选用的是Altera的Cyclone芯片,具体型号是EP1C12,有点搞不清楚IO输出电平,看资料好像有LVTTL,LVCMOS等形式的,我的电路输出接口要求是用OC门输出,打算加入一篇74LS06或者74LS04,但是不知道输入的电平是否匹配。
有人用过FPGA输出OC门么?帮忙解答一下吧。
芯片
接口
资料

网友A:
帮你顶,
看看数据手册吧,电平是否匹配

网友B:
首先看下对应的技术手册,看下EP1C12的电气参数,以及高低电平的门限等电气参数;
当然也百度或GOOGLE下,网上应该很有多对应的设计。

网友C:
加一片74LVC14隔离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D(2010-06-22):
谢谢大家的建议,我后来找到方法了,就是加了片74LVC164245,然后又接的DM7407进行OC门输出,不过目前还需要调试进行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