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鼠标增强器出现问题

楼主(2010-03-12):
protel99se鼠标增强器出现问题
大家好:我的protel99se的鼠标增强器出现了点小问题
同样的增强器版本(第三版),同样的设置(开机自动运行),在别人的机子上都是好好的
在我的笔记本就是开机时会自动弹出一个类似于记事本的 protel99seMex.ini文件里面的内容显示如下:
[All]
OpenShow=1
在我上班用的台式机上就不会弹出这样的文件,并且在我的笔记版上将这个窗口关了,也可以运行。很奇怪的。
我都是将这两个(一个是第三版的增强器软件,一个是配置文件protel99seMex.ini)放在桌面上的,都是开机自动运行这个软件,自动隐藏并关闭窗口的。
但为什么会有两种不同的现象呢?
鼠标
配置文件
上班
桌面

网友:
操作系统驱动不同

网友A:
啊都是XP的在,这个要怎么改才好呢
谢谢!

网友B:
整个PROTEL99SE从装试试。

网友C:
这个都是免安装的,点击就可以了,我用了这么长时间了,都没有问题,估计是楼主操作系统的事,呵呵!

网友D:
现在好了,找到原因了,是因为在我的本本的 开始 的 启动 项里多出了相应的项,将这个项删除后,再在开机启动里面将这个软件加进去,就可以实现,开机后打开protel就自动运行鼠标增强器。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