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BSP中的驱动的DLL导出的函数?

楼主(2010-05-18):
如何利用BSP中的驱动的DLL导出的函数?
如题
如何

网友A:
最好有相应例子啊,菜鸟请求指教!

网友B:
就是定义一个DEF文件,然后将你要导出的函数名放在这个文件里面就行了,
EXPORTS
DriverEntry
NDL_Close
NDL_Deinit
NDL_Init
NDL_IOControl
NDL_Open
NDL_PowerDown
NDL_PowerUp
NDL_Read
NDL_Seek
NDL_Write

网友C:
可以去看看
流接口驱动
那章节,上面有很好的应用层与驱动层交互的流程.比如应用层调用CreateFile,驱动层会间接地调用xxx_Open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