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的逆B+A=A+B是怎么化简来的?

楼主(2010-01-28):
A的逆B+A=A+B是怎么化简来的?
如题 不要用卡诺图解释 这个我会 我就是不会用 数学方法 直接求出来
大脑突然短路了 这个以前会的 囧~
数学

网友A:
A的逆B+A= B - AB + A 是吗?
因为 A的逆B = B - AB
到底哪里错了?

网友B:
F*k! 明白了 是 集合的 和差并交 四则运算
A并B= A + B - AB
标题中不是A+B 应该是A并B ,这样才对
好多书籍中把 和运算 和并集运算 都用 “+”代替,于是有时候代表和,有时候代表并。分清就好了

网友C:
理解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