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启用内部上拉电阻的问题

楼主(2009-05-13):
软件启用内部上拉电阻的问题
从PIC16F73单片机的资料中看到,有些I/O口可以使用软件启动内部上拉电阻。
请问:
为什么要启动内部上拉电阻?
使用C语言如何启动?
如果不启动会有什么后果?
电阻
软件
C语言
如何
资料

网友A:
为什么要启动内部上拉电阻?
提高端口的输出能力
使用C语言如何启动?
没记错的话应该只是开配置一个寄存器即可
如果不启动会有什么后果?
如果你的外电路接口不需要,不启动就不启动了咯

网友B:
不过PIC16F73好像只有设置为输入时才可以启用内部弱上拉,设置为输出,这个上拉自动失效了……

网友C:
“不过PIC16F73好像只有设置为输入时才可以启用内部弱上拉,设置为输出,这个上拉自动失效了”
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