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6410开发板的WinCE6.0中Romimage.exe的BUG

楼主(2010-02-25):
S3C6410开发板的WinCE6.0中Romimage.exe的BUG
WinCE6.0的Romimage.exe依然存在BUG,跟WinCE5.0一样。当新建的工程和PB的安装目录不在同一分区时就不能正确生成nb0文件。本以为WinCE6.0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不想饱汉不知饿汉饥,他们似乎没有发现这个BUG,也就不可能修复了。
好在WinCE6.0开源,在Private的目录下找到了对应的源代码目录,打算修改代码,重新编译一个romimage.exe。看了半天,没找到什么线索,貌似少一些文件。只能另辟蹊径了。
先找蛛丝马迹。在build.log找到一点线索,如下图所示,“failed moving temp file”!不能生成nb0文件,问题就在这。
用IDA反汇编romimage.exe。顺藤摸瓜,找到“failed moving temp file”,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到,是在调用MoveFileExW()时出错的。
查了一下MoveFileExW()的用法,结合BUG的现象,不难发现,原来是参数dwFlags使用不正确。需要设置MOVEFILE_COPY_ALLOWED位。MOVEFILE_COPY_ALLOWED的功能如下:
If the file is to be moved to a different volume, the function simulates the move by using the CopyFile and DeleteFile functions.
显然,原来的程序中只设置了MOVEFILE_REPLACE_EXISTING位,为了支持不同分区的文件拷贝,需要增加MOVEFILE_COPY_ALLOWED的设置
修改方法:将push 1中的1改为3即可。
改完之后,重新编译NBOOT,NBOOT.nb0果然出来了!
修改后的romimage.exe的下载地址:http://files.cnblogs.com/we-hjb/romimage.rar 。romimage.exe所在的目录为C:\WINCE600\PUBLIC\COMMON\OAK\BIN\I386。当然,如果不改romimage.exe,也可用cvrtbin得到nb0文件,在对应的BIB文件中添加相关代码即可。最坏的解决办法是将PB工程放在C盘,但前提是C盘足够大
http://www.urbetter.com/index.asp
http://www.urbetter.com/index.asp
failed
moving
目录
问题
WindowCE

网友A:
UT-S3C6410开发板完美实现了三星S3C6410处理器在视频媒体编解码、2D/3D图形加速、显示处理和缩放等方面的性能,并提供了LCD接口、VGA接口、TVout接口、Camera输入接口、4路串口、SD卡接口、SPI、100M网口、USB2.0-OTG接口,USB Host接口、音频输入输出接口、按键接口、I2C接口等硬件资源,具有更高的主频和更丰富外设,能适用于对性能和处理能力有更高要求的嵌入式系统应用场合。
核心板尺寸:81.2mm×55.8mm
底板尺寸:200mm×140mm
更多资料下载http://www.urbetter.com/product_UTS3C6410.asp

网友B(2010-04-15):
产品功能特性
·支持667MHz主频上稳定工作,DDR数据传输速率266Mbs
·支持WinCE6.0 R2/R3和Linux2.6.28、Ubuntu9.04、Android操作系统
·支持MPEG-4/H.264/H263/VC-1的视频编解码
·支持2D/3D硬件图形加速,TV输出等
·支持SD/MMC/SDIO接口存储卡
·支持USB2.0 Device接口下载,快速升级系统
·支持Nandflash、SD卡启动
·支持4路高速串口
·支持3.5寸、4.3寸、7寸、10.2寸、10.4寸、TTL/LVDS多款液晶模块
·支持Hive注册表保存
·支持VGA接口输出
·支持SD卡+USB2.0升级系统
·支持TCPMP播放器完美硬件解码,内置MPEG-4/H264/VC-1在D1分辨率下音视频解码35fps
·支持Camera回显、H264/MPEG-4视频高效率编码
·支持MediaPlayer视频硬件解码
·支持JPEG图片硬件编解码
·支持WIFI、蓝牙、3G、GPS等外置模块
·支持QQ
·支持OFFICE、PDF阅读器
·支持Adobe Flash Lit,IE浏览器在线播放视频
更多功能、更详细介绍请查看http://www.urbetter.com/product_UTS3C6410.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