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读写U盘问题~~~急救

楼主:
答辩在即,还没有调通!!

1.一般的U盘都是FAT32系统,我想格式化为FAT16系统可以吗?具体怎么格式,格式玩之后插入电脑会有异常么?

2.单片机读写U盘,采用CH375为控制器,把数据当作文件方式写入的时候,需要注意文件系统的那些部分?

3.单片机读写U盘,如果U盘采用FAT16比较简单,但是如果采用FAT32,需要增加哪方面工作量?

网友:
1. 可以。电脑一样能认fat16,没有差别。
2. 只要按照所用的文件系统来写入就没问题。
3. 只记得fat32会更浪费空间,还有长文件名和文件入口的问题,其他忘了,你还是g一下吧,有很多这类文章的。

网友:
其实你调用wch的库文件的话,还是比较简单的。不过我碰到过一些问题,希望对你有帮助,我用的CH374T没成功,相同的配置,相通的程序,用在CH374H上就可以了,真是奇怪!

网友:
关注,单片机本身需要理解U盘的文件吗?

网友:
单片机 读 u盘
相当于 电脑读u盘
如果你的单片机系统里支持fat16且能读写u盘了
那么你增加的工作量也就只有让你的系统支持fat32而已,其他的通讯部分和以前一样都是用ufi的命令去读写扇区而已

学生出这种毕业设计题目,如果是本科生,难度感觉比较大,都是在找成熟的方案做,没意思得

网友:
1 PB375方案
采用低成本的CH375芯片,这是一个低速方案,应用群体不同,比较适合低端的玩具等产品,价格便宜是它的最大优势,而对U盘的识别无法保证。
2 SL811 + MCU方案
SL811是Cypress公司的USB Host芯片,大多数是基于美国Cypress公司的提供的开发套件源码,大量用于学校毕业设计,学习场合,因为参考代码中存在大量BUG,一般人员对USB协议不熟悉的话很难修正, USB118A模块是以这个方案为基础开发的成品,修正了大量原厂提供的代码BUG。但是由于此方案是USB1.1标准,速率很低,另外对于1G以上U盘几乎不识别,所以,从2008年该产品已经停产。
3 USB118AD方案
ARM+USB2.0的方案USB118AD模块适合于工业产品,对于工业设备、仪器等批量产品用户要选用是适合工业环境的稳定方案,USB118AD是高端用户的首选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