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库管理 加 条形码 的问题

楼主(2010-01-26):
仓库管理 加 条形码 的问题
我有个客户需要 在对仓库的货物扫描时能及时判断是不是 正确。但是由于现在买的扫描枪 无法 于服务器上的数据库交换数据,所以无法及时判断。请哪位高手能帮忙给点建议,
能告诉我用什么样的硬件 和 如何能够无线 连接数据库
还有是客户想买多普达的手机加上3G网络 然后做为无线终端 通过3G连接数据库 这个是否可行?那软件方面需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无线
仓库管理
连接数据库
3G网络
如何

网友A:
这个无线需要,我们当初采用GPRS模块实现,
扫描手持机 采用GPRS模块,讲扫描识别的结果通过无线传给服务器端,服务器端处理结果,并将处理结果返回GPRS模块,从而显示即可。
具体看需求,采用短信也可以实现,就是慢点,当然采用GPRS的TCP无线数据传输也不错。

网友B:
一楼,你们现在还在做串口的那个不?
我想打听下由五六个扫描枪组成的系统大概要花多少钱
出去软件又是多少钱

网友C:
楼主,对不起哦,我先做自己的事情了
这个肯定可以实现的,我看到有人实现无线的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