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 bsp ce5.0移植到ce 6.0后,无法看到residentflash ...

楼主(2010-03-10):
2440 bsp ce5.0移植到ce 6.0后,无法看到residentflash目录
我按照帖子 http://bbs.driverdevelop.com/read.php?tid-112006-page-2.html 的提示,将2440 ce5.0的bsp移植到了ce6.0平台上,系统能够启动,显示屏都正常工作。
可是我却无法看到 residentflash 目录,也就是nandflash中用来作为数据存储的空间,如何解决?
目录
显示屏
如何

网友A:
是没实现这个目录还是因为设置了隐藏所以看不到?

网友B:
那个 帖子 是否在设置 residentflash 目录 时,进行了一些配置,
还是他也没实现呢?
楼主再自己核实下. MARK.

网友C:
加入了FAT,可以看到residentflash目录了。

网友D:
之前没加FAT组件?residentflash通常用的是FAT系统,没加组件肯定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