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讯

楼主:
一个单片机发送,另外一个接收。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发送的单片机,在每发送一个字符串之后,都要延时400us左右,才能继续发送下一个字符串。
如果不延时,或者延时少于400us,接收的数据就是乱码。
这大概是什么原因?是波特率太低?还是因为接收端太繁忙,步骤跟不上?
我接收端用的中断触发,接收到的数据临时存储在一个缓冲数组里。主函数中,轮询这个数组,如果有数据,就显示。

网友:
要是我,我这样做
1. 先判断中断后放到你自定义的缓冲数组里的数据有没有问题,如果这边源头就有问题,那么后面肯定显示不对。

2. 你现在不是发送字符串么?你尝试发收单个字节,看是否正常的.

3. 你的缓冲数组多大,也没有可能溢出了或者来不及取值更新,旧数据新数据混在一起了导致错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我这样做
1. 先判断中断后放到你自定义的缓冲数组里的数据有没有问题,如果这边源头就有问题,那么后面肯定显示不对。

2. 你现在不是发送字符串么?你尝试发收单个字节,看是否正常的.

3. 你的缓冲数组多大,也没有可能溢出了或者来不及取值更新,旧数据新数据混在一起了导致错乱

1,发送的延时大于400us后,接收的是正常数据,能正常显示
2,发单个字节不延时也是乱码
3,缓冲区大于发送的字节总数,应该不缓冲区的问题吧?

网友:
两个单片机之间的串口连接线是自己做的吗?会不会是因为线上的延迟导致的?

网友:
是自己做的。
线上的延时,是什么意思?可以说一下吗?我不太懂

网友:
可能发送速度过慢。。缓冲区的还没发完。。后面的数据有进来了。。看下中断吧

网友:
这只是我猜测的一个原因,具体我也不懂了,我知道线路上一些电容有延时的特性。嘿嘿

不过我想问一下,你怎么知道你必须要延迟400us的呢?你说接收端用的是中断触发,应该是接收的寄存器有数据就触发一个INT, 那你发送端应该也需要有个方式吧,你的mcu上应该是有UART控制器的,应该还有FIFO,如果都有的话,何时发送数据应该取决于发送FIFO中是不是为空或者说空到一定程度。这时候才能发送。

网友:
建议楼主把 波特率设置成115200,或者更高(需要硬件的MCU支持)测试下;

一般你发送数据前,还可检测下发送的寄存器是否已经为空?

另外负责接收的MCU,以最高的主频,仅作串口UART通讯这件事,

延时的问题,应该还好解决。
如果还有问题,QQ聊下,

网友:
嗯,测试手段还是很多的。嘿嘿,串口肯定已经埋头调试了!!!kyzf你MSN多少呢

网友:
晕,写错了,是楼主已经埋头调试了

网友B:
发送一个字符 要判断是否发送成功的,成功之后再接着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送一个字符 要判断是否发送成功的,成功之后再接着发

请教一下哈
UART发送数据怎么才算发送成功呢?是不是相当于“已发送出去”或者说”发送FIFO已为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送一个字符 要判断是否发送成功的,成功之后再接着发

发送前,有判断是否已经发送出去。
现在的问题是,就算判断到数据已经发送出去,但是下一个数据如果不延时发送,接收时也会出现乱码

网友:
把代码贴上给大家看看吧

网友:
没处理完之前的数据,后来来的就全丢掉

主机重发

网友:
猜测......帧长度不同....发送用的9-BIT,接收的是8-BIT......

网友:
或者反过来

网友:
贴个代码上来看看~~~

网友C:
引用楼主 never_ql 的回复: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发送的单片机,在每发送一个字符串之后,都要延时400us左右,才能继续发送下一个字符串。如果不延时,或者延时少于400us,接收的数据就是乱码。我接收端用的中断触发,接收到的数据临时存储在一个缓冲数组里。主函数中,轮询这个数组,如果有数据,就显示。

楼主发送的是字符串?那这400us可能主要是字符串处理函数及数组查询显示等造成的.

网友D:
尝试用串口调试器给接收单片机发送一下,看看有什么不同,这样做就排除了发送端故障的情况,可以检查一下接收端是否有问题。

网友E:
发送的数据有多少?时钟是多少?单片机是什么,波特率?用什么显示?
400us是怎么得出的?

网友:
楼主把波特率调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楼主 never_ql 的回复: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发送的单片机,在每发送一个字符串之后,都要延时400us左右,才能继续发送下一个字符串。如果不延时,或者延时少于400us,接收的数据就是乱码。我接收端用的中断触发,接收到的数据临时存储在一个缓冲数组里。主函数中,轮询这个数组,如果有数据,就显示。

楼主发送的是字符串?那这400us可能主要是字符串处理函数及数组查询显示等造成的.

感觉就是你说的问题,因为发送的是16进制数的字符串,接收端需要转换为10进制数的字符串,然后调用LCD驱动显示这个字符串。
我设置了接收缓冲区,可以完全接收了再一个一个显示,但好像没有起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尝试用串口调试器给接收单片机发送一下,看看有什么不同,这样做就排除了发送端故障的情况,可以检查一下接收端是否有问题。

发送端没有问题,现在可以确定是接收端的问题
对了,我接收端的缓冲区用的是一个结构体数组,这个结构体里面还有另外的数组,这样在中断函数里接收数据的时候,会不会因为寻址太复杂而花费了很多时间?
结构体如下:

#define DATACOUNT 4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结构体,用于构建接收和发送的缓冲区*/
typedef struct
{
  uchar  dataVol[DATACOUNT];         /*4个字节*/
  uchar  dataEle[DATACOUNT];         /*4个字节*/
  uchar  dataId;
  uchar  dataFlag;             /*BIT0 :0,没有接收到数据。1,接收到数据
                                      BIT1 :0,此次接收的是电压。1,此次接收的是电流*/
}USART_DATA;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发送的数据有多少?时钟是多少?单片机是什么,波特率?用什么显示?
400us是怎么得出的?

时钟8MHz,波特率9600,LCD液晶屏显示,400us是测试出来的,一点一点往上加,到了400us发送正常

网友:
我也出现过楼主这样的问题,也是用的延时解决的,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不是来不及发或者来不及收的问题,每次我发送前都确定发送位已经发送了,才发送下个字节的。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如果楼主知道,麻烦告诉一下!

网友:
我也在寻求帮助中。。。。is anyone here can help 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