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核创建事件后,应用端打开错误(指定的路径无效)

楼主(2010-07-01):
内核创建事件后,应用端打开错误(指定的路径无效)
具体详情请查看:
路径

网友A:
1.应用程序OpenEventW时,不用完整的字符串,用“ProcEvent”或“ProcEvent2”就好了。
2.注意,如果是Vista/Win7的话,应用程序需要Administrator权限。

网友B:
#define EVENT_NAME L"\\BaseNamedObjects\\ProcEvent"
不是"
\\\\
BaseNamedObjects\\ProcEvent",而是"
\\
BaseNamedObjects\\ProcEv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