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盘问题

楼主(2009-06-26):
关于U盘问题
请问
1.U盘中的芯片是否是EEPROM芯片?
2.如何在windows对现有U盘其进行编程?
我找了好久的资料没有头绪,不管大家说的对与否希望涌跃发言能给我点提示。
如何
资料
芯片

网友A:
我在线等你们的光临

网友B:
1、U盘的芯片有很多种,你可以用如“CheckUDisk(U盘检测器).exe”类似的工具测试
2、你要对U盘编程,操作什么?

网友C:
你说的这个工作只能检测出来U盘的厂商信息,并不能检查芯片的是否为EEPROM
我想把硬件信息改了,让U盘插入计算机后系统认不出来是U,检测成为其他我指定的设备(比如光盘)
谢谢LS

网友D: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0145&fpage=2
去看看~

网友E:
你的U盘是什么牌子的 去网上查说明啊

网友F:
u盘里面不是eeprom.
u盘是 usb控制器+flash芯片。

网友G:
一般都是USB控制器+flash芯片
少数是把控制器和flash集成到一起的芯片
不可能是EEPROM,EEPROM的速度和容量都达不到USB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