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中使用指定名称无线网络

楼主:
问题是这样的:

现在我用C#做了一个wince的项目,在手持机设备上运行的,
设备上就运行我的这个程序,什么网络,数据库连接,在程序一运行,全部加载完毕
就是让客户有傻瓜式的感觉,现在功能基本上都实现的,
但是如果周围有其余的无线网络,手持机就会两边跳,网络不行,数据库就没法连接了,

能不能用代码实现,控制这个手持机只去连接某一个无线网络,然后用配置文件的形式应用起来

一定要用C#代码实现哦,其余的语言不会................

网友:
自己顶个先,如果问题没有描述清楚,希望大家提问,我随时回复

网友:
汗.难道没人知道么

网友:
随便来个人,把帖子结了算了

网友:
CE自带了一个叫WZC的服务,提供了一些API可以连接指定的AP

操作比较简单,你说的功能1个API就能搞定,不过是用C++写的

你用的WIFI模块是什么型号的,有些好的模块,只要改注册表就能实现你要的功能了

网友A:
可以参考msdn中下列函数
WZCDeleteIntfObj
WZCEnumInterfaces
WZCPassword2Key
WZCQueryContext
WZCQueryInterface
WZCRefreshInterface
WZCSetContext
WZCSetInterface

网友:
LS正解,
LZ可以用C++封装一个DLL,再用C#调用。应该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msdn中下列函数
WZCDeleteIntfObj
WZCEnumInterfaces
WZCPassword2Key
WZCQueryContext
WZCQueryInterface
WZCRefreshInterface
WZCSetContext
WZCSetInterface

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S正解,
LZ可以用C++封装一个DLL,再用C#调用。应该不难。

汗...不会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