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中的ADC驱动编写

楼主(2010-03-25):
WINCE中的ADC驱动编写
请问一下,WINCE下ADC驱动的编写流程是怎样的???
驱动

网友A:
先找本书或者网上的帖子,看看流驱动是怎样编写的,先完成一个流驱动,然后再在驱动中添加ADC的相关函数及线程等

网友B:
就是流驱动的开发,挺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