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 WIFI驱动开发:加载SDHC驱动提示系统无法打开指定设备或文件

楼主:
大虾们,帮帮忙啊
小弟最近在搞SD WIFI驱动,SDHC是根据sc2410的SDHC改过来的,SDBUS用的CE自带的,SD CLIENT是别人提供的。
我主要是写SDHC。
现在问题是加载SDHC驱动时,提示系统无法打开指定设备或文件。
我是用驱动调试助手手动加载的,提示error id:110,即系统无法打开指定设备或文件

我的平台是POLLUX+wince5.0

不知道我这样描述清楚吗?
我QQ:6056991
希望大虾不吝赐教,在这拜谢了!
小弟现在没分可给了

网友:
原先我没有加载SDBUS驱动,提示错误是上面那样。
现在我先加载SDBUS,再加载SDHC时,系统就死掉了。

串口信息显示:
+OALIoCtlHalRequestSysIntr
+OALIntrRequestSysIntr(1, 0x00554738, 0x00000000)
-OALIntrRequestSysIntr(sysIntr = 31)
+OALIoCtlHalRequestSysIntr(rc = 1)
+OALIoCtlHalRequestSysIntr
+OALIntrRequestSysIntr(1, 0x00554754, 0x00000000)
-OALIntrRequestSysIntr(sysIntr = 32)
+OALIoCtlHalRequestSysIntr(rc = 1)
不知道为什么这里会连续调用两次

注册表信息为: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DHC_Sc2410]
    "Order"=dword:21
    "Dll"="sdhc_sc2410.dll"
    "Prefix"="SDH"

    "DMAChannel"=dword:0            ; DMA channel to use.  Set to 0xffffffff to disable DMA
    "DMAIrq"=dword:11
    "DMA_IST_Priority"=dword:96

    "SDIOIrq"=dword:15
    "SDIO_IST_Priority"=dword:97

    "PollingTimeout"=dword:100      ; 100 ms
    "CardDetect_Thread_Priority"=dword:98

    "CardDetectGPIO"="B"            ; card detect on GPB0
    "CardDetectMask"=dword:400
    "CardDetectFlag"=dword:0
    "CardDetectControlMask"=dword:fffcffff
    "CardDetectControlFlag"=dword:0
    "CardDetectPullupMask"=dword:ffffffef
    "CardDetectPullupFlag"=dword:10

    "CardReadWriteGPIO"="H"         ; card R/W on GPH8
    "CardReadWriteMask"=dword:100
    "CardReadWriteFlag"=dword:100
    "CardReadWriteControlMask"=dword:ffcfffff
    "CardReadWriteControlFlag"=dword:0
    "CardReadWritePullupMask"=dword:ffffffbf
    "CardReadWritePullupFlag"=dword:40

    "HandleBusyFinishOnCommand38"=dword:1
    "DmaTransferTimeoutFactor"=dword:8
    "DmaTransferTimeoutConstant"=dword:3000

搞了很长时间都没结果,好郁闷啊!!!

网友:
为什么我的DLLENTRY和SDH_INIT里的debug信息都没出来呢?
都不知道驱动跑到什么程度了。

类似这样
SDCARD_ZONE_INIT =1;
    RETAILMSG(SDCARD_ZONE_INIT, (_T("++SDHC_DllMain: DllEntry\r\n")));

一天怎么都没人回我啊,急死了。。。。。。

网友A:
这个别人没法判断的,多加打印看跑到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别人没法判断的,多加打印看跑到哪了

关键是我这驱动里的任何打印信息都没出来,
我上面贴的是内核打印信息,要是去跟踪内核,怎么跟踪?
都没人遇到这种DLLENTRY和XXX_INIT调试信息都不出来的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