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p report里为什么没有equivalent gate count?

楼主(2009-03-29):
map report里为什么没有equivalent gate count?
我用的是ISE10,想看电路的等效门数,但是map report里为什么没有equivalent gate count?design summary的其他器件耗费什么的数据都有,就是没有equivalent gate count!
其他
数据
equivalent
report
Design

网友A:
synplify的报告里面有
但是这个很不准,FPGA和ASIC差得太远了,等效门数也就在数量级上一致的
如果是FPGA设计,还不如用slice数量,大部分人都接受这个单位

网友B:
主要是要和别人的设计比较,别人用的是等效门数,所以我也要得到这个值。我用的是ISE自带的综合工具,不是synplify。

网友C:
那你还不如找一个ASIC的综合工具做一个,DC之类的。用ISE拿到的数据显然没有多少说服力。你周围终归会有人能有这些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