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通讯问题

楼主:
    小弟最近在看CAN总线方面的资料。有些许疑惑,请各位指点一下。在CAN2.0标准数据帧冲裁区里面的BASIC ID 规定为 11bits,然后是 1 bit的RTR, 而控制场为 6bits的 包括4位数据长度和2位保留位。这里很糊涂了,这两部分在传输的时候是以8bit一个字节的方式传输的吗?如果是的话,那么总的位数应该 = 11+1+6=18 BITS了,这就不对了吧?
    下面上一幅CAN总线数据帧的截图,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看不到图

另外,貌似can有好多标准的说

网友:
有很多标准的吗?我就看到关于CAN2.0A 和CAN2.0B的资料呢
  图看不到啊,我把地址给你,你试试看。谢谢http://img.bimg.126.net/photo/kCsp5LTahYiLcrnF7LDUVQ==/620933798624284013.jpg

网友:
这两部分不是以8bit一个字节传输的,串行通信大部分在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并不是以字节为单位传输的
比如RS232,传输一个字节数据还要加上一个起始位一个停止位有校验的再加一个校验位就是11位了

网友:
3楼有道理。

网友:
嗯,了解!那你们有关于CAN总线的CRC15位的算法C语言代码?

网友:
can有2.0A和2.0B两种标准。你说的是2.0A,他有11位ID,数据部分8个字节。网上有很多介绍,可以仔细搜搜。

网友:
恩 资料我看了很多。刚刚把问题解决了,TKS 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