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VC编译DDK的一些小问题,顶者皆分】

楼主(2010-01-27):
【简单的VC编译DDK的一些小问题,顶者皆分】
问题一:在VC中C/C++的preprocessor设置:WIN32=100,_X86_=1,WINVER=0x500,DBG=1 其中WIN32 = 100是啥意思?
问题二:
Base address:0x10000
Entry-point sysmbol:DriverEntry
Statck Reverse:0x400000,缺省是1MB,但为什么要设成4MB?
Commit:0x1000
问题三:从代码上看,怎么才能分的清NT驱动和WDM驱动?看武安河那斯的书,直接运行他的例子,都常常运行时出不来效果。
小弟分少级别低,还请高手见谅~~ 顶者皆分。如嫌分少,可再开帖给分。感谢大家
100%结帖率就是保证
效果
address
武安

网友A:
我也没搞明白呢~~跟着学习了。之前都用DDK编译,这几天想用C++Test查代码都查不了。
还有,不知道,WDK和ddk在VC中的设置有什么不同

网友B:
只能帮顶了,不懂,也想学习学习
我本来也想配VC来编译的,但我还有应用层的VC程序,还是放弃了,直接build

网友C:
1、WIN32表示32位驱动程序,100表示NT版本是1.0,这个值基本上不会用到,只要定义WIN32即可。
2、个人感觉栈大小设置没什么意义,你可以改成1MB试试。
3、如果DriverEntry中是否设置了AddDevice例程,则是WDM驱动;如果没有设置则不是WDM。

网友D:
3、如果DriverEntry中[del]是否[/del]设置了AddDevice例程,则是WDM驱动;如果没有设置则不是WDM。

网友E:
感谢王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