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问题把我折磨死了

楼主:
用的485串口通信,在单位测试已经通过,但是到现场安装好了之后无论怎样就是通信不正常了。首先想到通信线路问题,可是换了几根线还是不行,这会是什么原因哦?

网友:
仔细想想单位和现场有什么区别

网友:
拿出笔记本,慢慢测试,

网友:
引用楼主 gaboyqiao 的回复:
用的485串口通信,在单位测试已经通过,但是到现场安装好了之后无论怎样就是通信不正常了。首先想到通信线路问题,可是换了几根线还是不行,这会是什么原因哦?

不一样的有电脑、通信线、还有就是工作环境或者说工作地点不一样,在现场电脑我试了很多台都不行,通信线也换了好几根,工作地点实在没办法换了

网友:
1、线路接错没有?
2、仪表参数设置和串口通信设置是否相符(指的是:波特率、校验方式、数据位、停止位以及下位机地址等)
3、最好使用串口调试器调试一下,看看你的串口是否正常。或是有什么问题。(用16进制方式调试。)

网友:
这个问题原因就多了 仔细调吧

网友A:
是不是485线太长了? 是否有做终端匹配?

网友B:
有没有干扰源?

网友:
楼主还是耐心点吧,其实可能问题很简单!多想些可能性,然后逐个排除。
其实通信线拿万用表量一下就排除了,不光想到换线。
没有用过485总线,但我觉得485驱动芯片、电脑串口、电源都有可能出问题,要使用示波器看看信号是不是正常。祝你好运!

网友:
楼主的通信是什么干什么的?下位机是什么?用了什么硬件?

网友:
1、看看引脚有没有接错。有可能设备端的引脚定义跟您在办公室测试的不符合。
2、看看是不是线路图短路或断路。 测量是否导通。可以把设备端的拔下来测试,会比较单纯一些。ok的话,再接上。
3、用示波器看看波形了,是不是线太长,衰减太大。看看电平是否符合要求。和波特率等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
现场干扰信号太多了,你可以抓线上的波形看看,推荐使用RS485隔离模块

网友:
我碰过这问题,原因是计算机上的串口设置不一样。

typedef struct _DCB {
  DWORD DCBlength;
  DWORD BaudRate;
  DWORD fBinary  :1;
  DWORD fParity  :1;
  DWORD fOutxCtsFlow  :1;
  DWORD fOutxDsrFlow  :1;
  DWORD fDtrControl  :2;
  DWORD fDsrSensitivity  :1;
  DWORD fTXContinueOnXoff  :1;
  DWORD fOutX  :1;
  DWORD fInX  :1;
  DWORD fErrorChar  :1;
  DWORD fNull  :1;
  DWORD fRtsControl  :2;
  DWORD fAbortOnError  :1;
  DWORD fDummy2  :17;
  WORD wReserved;
  WORD XonLim;
  WORD XoffLim;
  BYTE ByteSize;
  BYTE Parity;
  BYTE StopBits;
  char XonChar;
  char XoffChar;
  char ErrorChar;
  char EofChar;
  char EvtChar;
  WORD wReserved1;
} DCB;

这个DCB里面的波特率,校验位等一般可以手动更改
但隐藏的其他参数程序一般是通过复制现有的数据块来获得,
比如 去零;XonChar
如果这些不同,也会出问题。

网友:
RS485可以达到1200呀!!

网友:
工业现场可不是开玩笑的.别以为办公室的就能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线路接错没有?   没有接错
2、仪表参数设置和串口通信设置是否相符(指的是:波特率、校验方式、数据位、停止位以及下位机地址等)  设置相符
3、最好使用串口调试器调试一下,看看你的串口是否正常。或是有什么问题。(用16进制方式调试。) 这个倒还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485线太长了? 是否有做终端匹配?

才十几米啊,应该不长的。你说的终端匹配是485AB端得匹配电阻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干扰源?

干扰源到处都是应该有的,电源是不是也算是呢

网友:
干扰,以前一个老师和我说,现场的干扰非常大的,你的串口基本上不可能工作在正常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干扰源?

干扰源到处都是应该有的,电源是不是也算是呢

有没有把实验室里的稳压电源换成现场的开关电源呢?

这个要死很多人的,因为,从数值上看啥都没有问题

开关电源的纹波能让很多东西不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干扰源?

干扰源到处都是应该有的,电源是不是也算是呢

看你的是什么电源,如果是高频电源,那肯定是干扰源,其实判断有没有干扰很简单,你就用串口调试器来调试一下你的通信(使用16进制那个方式),如果返回是乱码,那肯定就是干扰了。给你推荐一个我经常使用的串口调试器:

网友:
还有,如果确定干扰源存在,你最好把你的通信线换成超五类双绞线,抗干扰那可是一个艰苦卓绝的工作唉,希望你的不是干扰问题。

网友:
485两条线差分线要接一个120欧姆电阻,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最好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下你发送的数据是否正确

网友:
线太长。供电不足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两条差分线的波形,然后再找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不会是某点线路一直占用线吧? 最好检查下线路。

网友:
发现了几个原因:
1、电源问题,现场接线过于复杂,部分电源模块输出线碰到了铁柜子(我的装置是固定在铁柜子上的),整个铁柜子就带电了,这就使得整个环境处于超强的干扰环境之下。我把这根线去除了,通信数据就能正常传输了。
2、485传输还是会有误码率的问题,232转485还是会间歇性的转换出错误的数据。
3、我有台单片机,一个是12V电源接7805供电,一台是5V电源经逆变器转换供电,两台都作为从机时,影响通信,导致失败。我分别测试两台单片机都能正常通信的。我这用的多机通信方式,多台12V供电的单片机或者多台5V供电的单片机都没问题,并接出现问题,还不知道原因,请教各位!

网友:
这两种电源应该共地。

网友:
都是干扰惹的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干扰源?

干扰源到处都是应该有的,电源是不是也算是呢

有没有把实验室里的稳压电源换成现场的开关电源呢?

这个要死很多人的,因为,从数值上看啥都没有问题

开关电源的纹波能让很多东西不正常工作

这只能说 做硬件的人水平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