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RS送发数据求助

楼主:
新手提问,所以有时候可能会提点在高手看来很笨的问题,请多包涵,谢谢!

我今天刚买了一张移动的SIM卡,开通了GPRS业务,拿回来装上卡,弄好天线就兴致勃勃的开始动手AT了,
郁闷的是一注册网络就ERROR,找了资料没找到是什么原因会这样,所以想请教一下,是不是我应该先做点
别的什么操作后才能注册网络?

at
OK

+PBREADY
at+cgdcont=1,"IP","CMNET"
ERROR
at+creg?
+CREG: 0,1

OK
at+xiic=1
ERROR
at+cnum?
ERROR
at+cnum=?
OK

这上面是我的AT操作

网友:
要配置一下解调器。需要初始化命令串

网友:
你先查询一下是否认到了SIM卡。
AT+CPIN?

网友:
试了

at+cpin?
+CPIN: READY

OK

网友:
那这个是属于认到SIM卡了,排除了SIM卡的问题了。。

然后你检查一下,你上面这些指令,你模块本身是支持的吗?
你看看文档怎么说的。

网友:
sim是否开通了gprs功能?

网友:
这些指令都是根据模块公司给的文档发的,应该没有错。

SIM卡也开通了GPRS功能的,这个卡是我买并且打10086开通GPRS功能的。

网友:
at+xiic=1
ERROR
at+cnum?
ERROR
at+cnum=?
OK

这些都是很奇怪的指令,那你可以直接找他们技术支持。。另外,开通GPRS的时候要注意区分CMWAP和CMNET。。你可以和10086说,你拿这张卡放电脑上网用。

网友:
恩,这些指令都是他们的说明书上写的,也许是我开通的GPRS网络问题,我打10086问问

网友:
找到问题了,应该是移动GPRS注册默认的是CMWAP,而不是CMNET,谢谢各位了!

网友:
AT+CSQ查一下信号强度,看能不能打电话。
如果电话都不可以打,可以拿去换模块了,可能是模块射频有问题。